[其他]
芯圣HC89S003多路ADC采样代码分享及下载器使用【转】

楼主:
芯圣のHC89S003多路ADC采样代码分享及下载器(hc-link)使用

转原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9106660/article/details/105032413

楼主(2020-12-26):
因为项目需求以及朋友介绍,偶然接触到了芯圣的这一款国产的hc89s003,主要是需要用到多路ADC转换,stm8s003f4p6只有5x10位ADC,但是hc89s003有(11+2)x12位ADC 、(11路外部+2路内部),一片更比两片强。而且stm8一片是1块多,hc89s003是不到一块(虽然邮费20是真的贵 )。

楼主:
  图一、STM8S103F4P6引脚图

楼主:
图二、HC89S003F4引脚图

楼主:
先是买了芯片以及最小系统,但拿到快递琢磨了2小时我哭了,这玩意必须专门的下载器,不能用ch340、st-link、j-link一类的,买的芯片就这样被我闲置了两个月。

楼主:
暑假的时候听说芯圣淘宝在搞活动,一元送开发版就去白**了一块,就是下图这个玩意,搞到一个免费的下载器、怎么也要给点儿面子用一下他的芯片吧(其实是舍不得之前买的芯片还有最小系统 )

楼主:
 图三:一元下载器白**板

楼主:
按照官方的资料包,又是驱动又目录下的,整了半天连官方给的例程都下载不进去,提示没有连接到下载器,板子根本没有连上下载器,最后发现是数字签证的问题。
我是使用的是WIN7系统,可能win10,winxp有所差异

楼主:
步骤如下:

1. 打开我的电脑,选中控制面板

楼主:
2. 找到设备管理器,双击打开

楼主:
3. 找到COM端口,你会发现驱动并没有安装成功

楼主:
系统提示,驱动程序的数字签证无法验证。

楼主:
 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关系统的数字签字,二是禁用数字签证。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进行百度,一下是win7系统的处理方法。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cf728fd495b9ff8e410a377.html
完成修改以后,再接上驱动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
红叉叉没了,说明HC-LINK安装上了,这样一来就可以下载代码了。

楼主:
以下是多路AD的程序代码供参考
芯片:hc89s003
下载器:一元白**板
功能:10路AD转换

端口设置—gpio.h

楼主:
#define P00  0
#define P01  1
#define P02 2
#define P03 3
#define P04 4
#define P05 5
#define P06 6
#define P07 7
#define P20 20
#define P21 21
#define P22 22
#define P23 23
#define P24 24
#define P25 25
#define P26 26
#define P27 27
#define P10 10
#define P11 11

#define IO_IN_FL_NO_SMT 0x00   //!<0000输入(无SMT)
#define IO_IN_PD_NO_SMT 0x01   //!<0001带下拉输入(无SMT) P2.3/P2.4/P2.5/P2.7不支持此功能
#define IO_IN_PU_NO_SMT 0x02   //!<0010带上拉输入(无SMT) P2.3/P2.4/P2.5/P2.7不支持此功能
#define IO_IN_AN  0x03   //!<0011带模拟输入
#define IO_IN_SMT  0x04   //!<0100输入(SMT)
#define IO_IN_PD_SMT  0x05   //!<0101带下拉输入(SMT)
#define IO_IN_PU_SMT  0x06   //!<0110带上拉输入(SMT)
#define IO_IN_AN_PU_PD 0x07   //!<0111带上下拉模拟输入  仅P2.3/P2.4/P2.5/P2.7支持此功能
#define IO_OUT_PP  0x08   //!<1x00推挽输出
#define IO_OUT_OD  0x09   //!<1x01开漏输出
#define IO_OUT_PU  0x0A   //!<1x10带上拉开漏输出

void GPIO(u8 m,u8 n)  //HC89S003F4管脚快速设置函数by abin 。 m为管脚 P0.1=01  P1.0=10 等,n为管脚状态,见上面或数据手册说明
{
        switch (m)
        {
                case 00:P0M0 = P0M0&0xF0|n;break;
                case 01:P0M0 = P0M0&0x0F|(n*16);break;
                case 02:P0M1 = P0M1&0xF0|n;break;
                case 03:P0M1 = P0M1&0x0F|(n*16);break;
                case 04:P0M2 = P0M2&0xF0|n;break;
                case 05:P0M2 = P0M2&0x0F|(n*16);break;
                case 06:P0M3 = P0M3&0xF0|n;break;
                case 07:P0M3 = P0M3&0x0F|(n*16);break;
                case 20:P2M0 = P2M0&0xF0|n;break;
                case 21:P2M0 = P2M0&0x0F|(n*16);break;
                case 22:P2M1 = P2M1&0xF0|n;break;
                case 23:P2M1 = P2M1&0x0F|(n*16);break;
                case 24:P2M2 = P2M2&0xF0|n;break;
                case 25:P2M2 = P2M2&0x0F|(n*16);break;
                case 26:P2M3 = P2M3&0xF0|n;break;
                case 27:P2M3 = P2M3&0x0F|(n*16);break;
                case 10:P1M0 = P1M0&0xF0|n;break;
                case 11:P1M0 = P1M0&0x0F|(n*16);break;
                default:break;
        }
}

楼主:
串口重定义-----uart.h

楼主:
/**********************************发送一个ASCII码*************************************/
void Printascii(char buf)
{
  SBUF = buf;
  while(!(SCON & 0x02));
  SCON &= ~ 0x02;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PrintString(char* buf)
{
int i;
  int sub = 0;
    while(buf[sub] != 0)
    {
        SBUF = buf[sub];                  //将需要发送的字符载入寄存器
        while(!(SCON & 0x02));                          //判断发送完成?
        SCON &=~ 0x02;                    //清标志位
        sub++;
                i=20; while(i>1) i--;
    }
}

char putchar(char c)//重定义putchar
{
  char i=10;
   Printascii(c);
   while(i>1)i--;
   return c;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fui_j;
        for(;fui_i > 1;fui_i --)
        for(fui_j = 1596;fui_j > 1;fui_j --);
}

void Delay_2us(unsigned int fui_i)//微秒延时
{
        while(fui_i--);
}

楼主:
主程序----main.c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define AD_num 10         //通道数
unsigned int  gui_AdcValue_a[AD_num] = {0x00};
//存放转换后的数值
unsigned char guc_AdcChannel_a[]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ADC通道预设置
unsigned char guc_Count = 0;                                                            //通道计数

char sendbuf[] = " I'm the Id ";
char getbuf[20];
unsigned int flag=0,num=5,i=0,mode=0;

/***************************************************
                     主程序
****************************************************/
void main()
{

    WDTCCR = 0x00;
    CLKSWR = 0x51;
    CLKDIV = 0x01;

/**********************************UART端口设置¯**************************************/
//   P2M0 = P2M0&0x0F|0x80;     //P21TX
         GPIO(P10,IO_OUT_OD);       //P10TX
//   P0M1 = P0M1&0x0F|0x20;     //P03RX
     GPIO(P11,IO_IN_FL_NO_SMT); //P11TX

//    TXD_MAP = 0x21; //TX端口映射到P21
          TXD_MAP = 0x10; //TX端口映射到P10
//    RXD_MAP = 0x03; //RX端口映射到P03
      RXD_MAP = 0x11; //RX端口映射到P11

    T4CON = 0x06;   //模式6

    //波特率   38400---FFE6
    //波特率   9600---FF98
    TH4 = 0xFF;
    TL4 = 0xE6;
    SCON2 = 0x02;
    SCON = 0x10;
    IE |= 0X10;
    EA = 1;

/************************************ADC设置*****************************************/
        GPIO(P00,IO_IN_AN);
           GPIO(P01,IO_IN_AN);
        GPIO(P02,IO_IN_AN);
        GPIO(P03,IO_IN_AN);
        GPIO(P04,IO_IN_AN);
        GPIO(P05,IO_IN_AN);
        GPIO(P06,IO_IN_AN);
    GPIO(P07,IO_IN_AN);
        GPIO(P20,IO_IN_AN);
        GPIO(P21,IO_IN_AN);

    ADCC0 = 0x80;
        Delay_2us(10);
        ADCC1 = 0x00;
        ADCC2 = 0x4D;
        IE1 |= 0x20;
        EA = 1;
        ADCC0 &=~ 0x20;
        Delay_2us(10);
        ADCC0 |= 0x40;

        while(1)
        {
                        printf("AD_a");
                        for(i=0;i<AD_num;i++)
                        {
                         printf("  %d  ",gui_AdcValue_a[i]);
                        }
                        printf("\r\n");
                        Delay_ms(500);
                 }
        }
}

void adc_do(unsigned int ad_value)
{
    gui_AdcValue_a[guc_Count] = ad_value;
        guc_Count++;
        if(guc_Count >=AD_num)guc_Count=0;
    ADCC1 = (ADCC1&(~0x0f))|(guc_AdcChannel_a[guc_Count]);
    Delay_2us(10);
}

/*******************************ADC中断**************************************/
void ADC_Rpt() interrupt ADC_VECTOR
{
        ADCC0 &=~ 0x20;
        adc_do(ADCR);
        ADCC0 |= 0x40;
}

/**********************************串口中断**************************************/
void UART1_Rpt(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char temp;
    if(SCON & 0x01)
    {
        temp= SBUF;
        //        if(flag==0) uart_do(temp);
        SCON &=~ 0x01;
    }
}

楼主:
以上为部分修改以后的代码,其中AD转换部分没有修改,可以直接使用,主要添加AD_set()函数 ,用于对通道的选择,之所以没有使用全部引脚打开而选择通道切换,是因为同时打开10个通道会出现前8个引脚失效,使用单通道切换就可以完成10路的ADC 转换,有兴趣的可以修改一下试一试第11路(P22)的ADC啊,但是同时开启不能实现转换的具体原因本人才学薄浅,还望巨佬指点 。
询问客服以后是官方历程的问题,修改以后就能同时使用了!!!
其中使用gpio.h快捷端口配置来自博客https://blog.csdn.net/silno/article/details/80412869,差点儿忘记了。

楼主:
博主的作品优秀,转来参考学习、

楼主:
发现这样既可以巩固知识,又可以分享喜欢的**,还能得信誉分,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邮费比芯片贵系列

网友(2022-03-17):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