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OLED显示流程

楼主(2020-12-26):
我们想让OLED显示屏显示一个字符串:“CODE”,主函数是这么两条语句:

楼主:
(63和48是字符串在屏幕中显示的位置,这里我们不管他。。)这两条语句的拆解步骤如下:

楼主:
1、既然是显示字符串,我们就得调用字符串显示函数:

楼主:
2、这个字符串显示函数通过指针*p不断调用字符显示函数:

楼主:
3、字符是怎么组成的?由点组成的嘛。。在OLED_ShowChar()函数中又调用画点函数:

楼主:
4、每次画一个点不能没地方保存呐。所以我们再STM32的SRAM中开辟的一块128*8字节(128*8*8位)的空间OLED_GRAM[128][8]。用来存放每个点对应屏幕上的坐标,也就是OLED_GRAM中保存了所有点的坐标

楼主:
5、以上都是围绕着字符串显示函数。现在终于到第二条语句:OLED_Refresh——Gram()语句了。这个语句的作用就是把我们之前在系统里开辟的那段128*8字节空间(OLED_GRAM[128][8]),里的数据通过两个for循环全部更新到(写入)SSD1306(OLED模块控制器)的GRAM中。
怎么写入呢?这里又调用了OLED_WR_Byte()函数。这个函数作用是向SSD1306中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楼主:
6、最后,由于之前对OLED进行过初始化,字符串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楼主:
字符串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楼主:
超级简单,对不对~

楼主:
总结的OLED显示方法

网友A:
讲的蛮透彻的

网友B:
数据类型需要进行转换吧

网友C:
自己写一个转换函数 哈哈哈

网友D:
这个流程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E:
函数体需要自己填充吗

网友F:
写入函数是直接调用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