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霍尔如何检测旋钮方向

楼主(2020-12-27):
两个霍尔如何检测旋钮方向,谢谢

@tyw :听不懂,怎么能区别正转,反转呢?
tyw
假定先碰到A,后碰到B为正转,反之为逆转.

网友A:
好像是两个元件不能对称安装. 一个旋转周期分成不相等的两半 长的隔离复位起始 短的判断A、B  就可以判定先后

网友B:
简单的做法是在一个信号的下降沿去读取另一信号的电平,是高电平则认为是正转,低电则认为是反转。

网友:
通过相位差关系判断

网友A:
常见依据相位判断旋转方向的是仪器仪表上的手动编码器(旋钮),红外光电或机械触点检测,转一圈有二十或三十个A(B)脉冲,转起来脉冲连续不断,A、B会有一部分重叠,检测某一瞬时高低电平判断方向。用来安装磁钢加霍尔的体积都很大,很难让高低脉冲形成逻辑关系,尤其是只用二个敏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