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原创】 BUCK两级滤波器电路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21小跑堂 @21小跑堂

       BUCK 电路输出一般只需要一级LC滤波器,
      根据传递函数得知,会产生两个极点和180°相移,对于干扰噪声有-40dB/10dec的衰减能力。对于特定产品在RE测试时候,尤其是车载产品,RF的限定标准严苛,滤波效果不好,很容易下高频处超标。就需要用两级LC滤波器。实现-80dB/10dec的衰减能力。但是使用两级的LC滤波器,两个滤波器的极点相互干扰,容易引起环路不稳定的情形发生,尤其是第二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太靠近第一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就会造成输出波形振荡的状况发生。在我的实际调试同行如下图显示,两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靠的太近,造成PWM开关频率的波形开始振荡。
       根据大量经验公式,第二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fh要大于第一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fl十倍以上,这样系统环路才稳定的。当然,这个十倍的关系,可以通过优化layout,电感电容寄生参数优化,可以根据实际的调试结果减小,这个不是绝对值。
   现在关键的部分来了,如何确定fh和fl的参数。
      根据国外电源控制系统专家RIDLEY的**,这两级LC滤波器,假设Rcf=Rco=0,负载开路Rl=∞,利用**的介绍,利用mathCAD我重写了传递函数,可以得到
       其中wp为第一级LC滤波器的角频率,wf为第二级LC滤波器的角频率。因此可以得到第一级滤波器的谐振频率fl:
        第二级滤波器的谐振频率fh:
      通过公式可以看出,fl被两级滤波器并联电容和大电感决定的,fh被两级滤波器串联电容和小电感决定的。但是通过实际仿真,是假定Cf>>Co的情形下,fl和fh符合公式的。这个谐振频率的公式在很多地方都直接引用看。
   但是利用具体参数分别实际计算和仿真,就能防线这个公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以下有实际电感电容来计算和仿真:

       通过仿真可以看出,仿真和matchCAD计算相差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只要Cf>>Co的条件满足,一般这个差距就会缩小,感兴趣的可以仿真验证的。所以RIDLEY大神的**中提及的公式是经过化简的,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所以我尝试写出完整的传递函数,利用 EET(extra element theorem)重写原始传递函数,
   对公式进行化简可以得到两级滤波器的角频率,详细推导过程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推导的。新推导的两个角频率公式在满足Cf>>Co的情形下,通过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和RIDLEY**中一样的结果。 这个新推导的谐振频率公式在现有的论文文献中还没出现,说不定是全网首发呢,哈哈。但是由于第二级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要高于第一级滤波器谐振频率的十倍以上,考虑到电感的成本效率等因素,因此第二级LC滤波器的电容会比第一级LC滤波器的电容小多了,所以RIDLEY**中提到的谐振频率公式是完全适用的,和我推导出的公式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随后我通过新推导的谐振频率的两个公式,再次带入上文中用到的参数,得到两级滤波器的谐振频率。和仿真结果达到了完全一致的。因此适用面更广泛的。

   利用这两个公式,在设计两级滤波器的时候,可以知道电感电容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如果要保证第一次谐振频率不变,但要拉大一二级滤波器谐振频率的距离(保证系统稳定性),可以知道如何选择电感电容的参数。对于电容负载电感负载对谐振频率的影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RIDLEY的**-《Secondary LC Filter Analysis and Design Techniques for Current-Mode-Controlled Converters》《2 second stage filter design》,会大有裨益的。这个**是自己一点心得,写的不对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A(2020-12-27):
你去掉ESR的影响,恰恰是ESR是影响最大的参数,另外稳定性还要靠补偿网络补偿的。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产生,这个零点会改变原来-2斜率,会以-1斜率下降的,而并不是你说的-4斜率(-80dB/dec)原传递函数是考虑了ESR电阻的,另外原传函是倒数给出的,极点是原来的零点,零点是原来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ESR的影响,恰恰是ESR是影响最大的参数,另外稳定性还要靠补偿网络补偿的。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产生, ...

你仔细看RIDLEY**,已经明确说明ESR=0了,即Rcf=0,Rco=0。系统稳定性肯定是要反馈补偿网络的,但是我讨论的是无反馈网络的传递函数,不要混为一谈的。而且RIDLEY的**中,传递函数也是S的四次方,明显是-80dB/dec。我是利用EET方法写传递函数,这个函数在对于三个极点的系统及其有效的。

网友A(点评):
里面有4极点,还有双极点,还有零点,怎么就能是-80dB/dec ? 我说的是零点影响很大,不掉就没有意义了 对于一个单级LC传递函数是一个双极点-40dB/dec , 后面一个零点就是-1斜率 《2 second stage filter desig》 里面是不是考虑了零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增加零点肯定不是-80dB/dec。可是我是讨论和RIDLEY不一样的部分,认为RIDLEY传递函数有简化的地方了,只是把简化的部分用我的理解重写了,得到和RIDLEY谐振频率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ESR的影响,恰恰是ESR是影响最大的参数,另外稳定性还要靠补偿网络补偿的。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产生, ...

有反馈补偿网络的系统,是有功率极传递函数G(s),补偿网络传递函数H(s),开环传递函数H(s)G(s),我在这个地方单单讨论的是G(s),所以对于补偿网络的零极点,电容ESR产生的零点,暂时都不考虑的。

网友A(点评):
你这个G(s)就不是补偿级的传递函数,是滤波级的

网友A(点评):
总的开环增益T(s) = Gp(s) * Gf(s) * Gc (s) ,包括三个部分 调制功率级 , 滤波级, 补偿级

网友B:
两级滤波需要配合电源IC使用,单单研究LC是没有意义的,相关帖子见我发的磁珠的模型与应用一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03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级滤波需要配合电源IC使用,单单研究LC是没有意义的,相关帖子见我发的磁珠的模型与应用一贴:

老师,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对于一级LC滤波器的功率级的极点频率是1/2*pi*sqr(LC),这在很多芯片的datasheet都是这样描述的。增加两级LC滤波器,主要目的是对PWM高频噪声有更大的衰减能力。关于第二级滤波器参数的选取,和TI,NXP的欧洲研发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场景应用还是符合实际的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ESR的影响,恰恰是ESR是影响最大的参数,另外稳定性还要靠补偿网络补偿的。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产生, ...

我讨论的是和这个传函不一样的,这个传函数是不涉及零点的

楼主:
这篇TI的测试讲了,使用2st的LCfilter可以有效降低输出noise
https://e2e.ti.com/blogs_/b/powerhouse/archive/2015/02/24/power-tips-designing-a-two-stage-lc-filter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