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的DMA,ADC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27):
ADC, DMA, DM, dc, AD

我是如下配置,但是始终进不去DMA中断

已解决,必须先配置ADC,再配置DMA

网友A:
先配置ADC  在配置DMA 吗 ,正常应该是 先DMA 在ADC

网友B:
洒家认为,先啥都没关系。假设先配置ADC,再配置DMA,那就清掉DMA标志,等一次ADC事件,处理该事件,再清掉标志,再进入后续循环(主题)。

网友C:
代码贴出来,我看看怎么配置的。

网友D(2023-07-14):
换过来也不好用~刚开始好用了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重新上电不行了

网友E:
这个和先后顺序应该关系不大,应该是寄存器之间的影响。

网友F(2023-08-31):
先啥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