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xx的PWM频率如何设置低于2KHz?

楼主(2020-12-27):
HC89S105xx的PWM频率如何设置低于2KHz?

网友A:
这个就是定时器设置,2KHZ就是1s/2000=0.5ms,你按这个设置定时间

网友B:
105系列我没有用过,不过按照89S003这个系列的习惯来看,肯定有个时钟分频设置,你把时钟8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C:
选好PWM计算时钟,然后PWM周期寄存器设置需要的周期。

网友D:
设定计数器的加载值就好了吧,通过加载不同的计数值就会有不同PWM输出值的。

楼主:
结贴:原本我是想设置硬件PWM输出100Hz。看来这个芯片硬件PWM无法达到,最低频率2K。所以只能用软件模拟PWM了

网友E:
定时器进行高低电平切换,最稳妥了。

网友F:
定时器来做就好。没有别的什么了。

网友B:
105最多可以16分频,32M16分频就是2M,然后PWM最大计数为4096,按4000来算,方便数据处理,那就是2M/4000就是500HZ,最低的频率为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原本我是想设置硬件PWM输出100Hz。看来这个芯片硬件PWM无法达到,最低频率2K。所以只能用软件模拟PWM ...

1、用PCA的PWM模式来做,T0溢出做时钟,16MHz时钟,最低频率0.079Hz。
2、用PWM模块来做,16MHz最低244Hz。
不懂多看看规格书。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