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奖话题】为什么近几年电子设备PCB的电容数量越来越少

楼主(2020-12-28):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话题已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恭喜@jrcsh 获得小礼品!
请发邮件到小跑堂邮箱领奖:zhanghao@21ic.com
邮件主题:【电容话题】
内容:用户名+注册邮箱+姓名+电话+地址
领取时间截止至2021年1月7日

其余用户已打赏10家园币

周一开始搬砖啦!

各位攻城狮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早期电子设备的PCB上有密密麻麻的各种电容,而近几年的电容数量越来越少了?

是和所谓的集成电路有关?还是什么原因呢?

本话题讨论时间:12月28日-12月30日

话题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对于内容充实、有个人见解的优质帖,获得小礼品一份~

网友A:
少,那里少了,我没发觉,现在都是小型化了,采用的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B:
密密麻麻的 去偶电容吗 现在也不少啊  应该是集成度高了 用的IC少了 去偶电容也就少了许多

网友C:
没觉得少啊

网友D:
不可能少,因为现在的电子为了能卖到市场,国内外,都需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测,比如静电,EMC等等,或者是为了让电子运行更长时间和耐久度,电容滤波就是不可缺少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电容少了呢,不是这样的,现在的PCB板为了缩小尺寸,电子元件也相应的缩小或者是集成在IC上,我们看到的电容基本上都是0603,0402,甚至0201,点解电容也减少使用换成其他的小尺寸封装,甚至IC里也集成了电容,让一些电源电路的电容也省略了,所以不是现在的电容少了,只是你没看到或者找到而已。

网友:
也不少吧,一般滤波的还在,但是集成电路越来越好,外围电路都变成芯片了,看起来少了而已,还有就是国内很多商家为了减成本省了很多

网友E:
没有这种感觉    只是觉着越来越小型化了

网友F:
有些芯片在内部集成的电容,也不算少啊,电源入口肯定还是要接电容。

网友G:
工艺更加先进了 电容也没有见减少

网友H:
集成的原因,电容体积缩小,降低成本。

网友I:
看你设计什么产品,,pcb大小决定用电容的数量,,跟mcu也有关系

网友J:
并没有少 只是更集成化了 以前模拟电路都是用三极管电阻电容搭的  现在一颗芯片就解决了,所以看起来少了很多电容

网友K:
也没少吧,可能是电容变小了,有的电容被放在接插件旁边,甚至接插件盖住了看不到。

网友L:
目前电子产品中PCB上的电容是少了许多。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
1、现在的电源技术进步许多,提供的电源纹波比以前小很多。原来很多产品的电源是工频变压器再加整流滤波,现在很多是开关电源,而且很多是二次电源,所以电源稳定很多.还有一个是电源的电磁兼容也比以前好很多,干扰少了,抗干扰能力强了。
2、现在的电子技术进步,集成程度越来越高,电子产品PCB上分立器件少了,甚至集成电路也少了,需要的各种电容少了,甚至一些很小的电容直接接成在集成电路内部,或者直接利用寄生电容。
3、现在的电子技术进步,电路功耗越来越小,电压低,电流小,这样电源波动小,滤波电容也就小了,少了。

网友M:
芯片设计技术提升,很多电容被整合进到芯片内部。
电路设计技术提升,去掉了很多电容。

网友N:
主要是集成化程度越来越来高  并且功耗也在降低  电流小  电压低 相对的干扰会少  电容也有些事集成到封装里了
电容工艺是不是也比之前的好太多   一个顶几个用了(这个纯猜的)
但主要位置的电容没有少太多   该有的还有

网友O:
封装变小了,之前是0805/0603封装偏多,现在常用0402/0201封装,看起来占用板面积变小了。

网友P:
你可能没发现有很多贴片电容

网友Q:
还在有很多的!!

网友R:
哪里少了啊?八卦阵似的的电路图搞起来。

网友S:
和集成度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了。

网友T:
很多都在说封装变小了,但是由于集成电路的发展,PCB板上的电容确实是变少了,之所以还有人觉得多,那是用现在的板子和以前的板子对比,但是没有对标对比,同样的功能,电容难道不是变少了嘛,很多功能都集成到芯片里面,外围电路的电容肯定会减少的。

网友U:
应该不是电容少了而是集成度更高了

网友V:
这个不好说,是不是因为电容用的多了影响PCB板的面积,现在产品都追求小型化

网友W:
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些电容集成在了芯片里;还有就是电源做的越来越好,一个电源模块就可以输出很干净的电源。

网友X:
    数字IC集成度变高了,至少普遍28nm ,少部分SOC 普及14nm , 功耗变低,EMC情况变好,聚合物电容等效体积变小等等因素,电容越来越少

网友Y:
最主要是芯片集成度高了, 而且数字电路为主, 体积越来越小,看上去电容越来越少.

网友Z:
没有变少,主要是工艺技术进步太多,集成化程度越来越来高  并且功耗更低了许多小电容直接集成到了芯片内部肉眼看不见而已

网友AA:
1.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很多电容已内置到IC内部;
2.为了适应消费电子轻,薄,小发展趋势,PCB内埋电容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
3.近十年来,随着汽车电子和手机市场的迅速发展,MLCC的需求激增,价格呈上涨趋势,且时常被缺货。基于BOM成本考量,在设计上也不得不考虑减少电容的用量。
所以近年来,大家看到电路板上的电容越来越少了。

网友AB:
电容确实没有少,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网友AC:
一般一个大芯片底下会有一大堆高频的去耦电容,不过随着芯片工作频率的增加,放在PCB上的去耦电容效果已经不行了,高频去耦电容就继成到芯片内部去了,PCB板上只用留下数量不多的低频去耦电容就行了。

网友AD:
我觉得应该是集成芯片越来越强大了,现在的一块顶以前的很多块,而且现在的集成芯片外围所需电容也比较少,所以整体看到,以前需要很多电容的板子,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

网友AE:
芯片集成化了

网友AF:
现在芯片都集成化了,很多外围电路都集成封装了,不过滤波电容还是很多见的

网友AG:
因为以前集成度低,分离元器件多,假设每个元器件分配一个电容,那总的电容数量就多了。而现在集成度高了,分离元器件少,所以总的电容会少一些。
其实也不一定少,一个复杂的MCU/MPU电源上有好多去耦电容,现在电容封装小,所以显得少。

网友AH:
我怎么感觉电容越来越多了,只不过是大电容换成小电容而已。

网友AI:
电容多的是  只是个头大的少了

网友AJ:
电容涨价了

@jrcsh :事实如此,当然,有些场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好牛X的理由,你过来我不打死你

网友AK:
随着芯片工作频率的增加,放在PCB上的去耦电容效果已经不行了,高频去耦电容就继成到芯片内部去了,PCB板上只用留下数量不多的低频去耦电容,随着mlcc和高频稳压电源普及,大体积的电解电容在小功率电路应用越来越少。

网友AL:
直接耦合不稳定但可集成度高,现在电子技术发展的这么快,直接耦合的缺点正在不断弱小,这就是所谓的集成化发展,这样就导致电容数量越来越少。

网友AM:
得益于半导体工艺和芯片设计的发展,集成度越来越高,芯片性能越来越好,芯片外围所需要的阻容器件也越来越少。

网友AN:
不少吧,板子是越来越小的

网友AO:
电容还是不少的,只是体积越来越小而已。

网友AP:
小型化了,电容的材质提升,小体积做出了大容量,给人直管感觉电容数量变少了。

网友AQ:
还是很多,只是芯片在内部集成了。

网友AR:
现在电子产品及程度高了,板上器件少了。其中就包括电容。

网友AS:
没有少,而是体积小了
要滤波的还是需要;
比如大个头的电解电容,可以用小体积的钽电容替代。

网友AT:
现在电容也不少,只是现在IC集成度高,不需要分立的元器件去搭电路。所以看着元器件比较少,但电容还是要用的。

网友AU:
主要原因:
1.电路运行频率提高,电容总容量需求降低
2.电源部分技术更成熟,纹波幅度更低
3.集成度更高,电路精简度提高

网友AV:
电容没变少啊,只是体积变小了。另外感觉钽电解之类的用的倒是少了。

网友AW:
看上去变少是因为封装和体积变了,有些电阻,电容,电感封装一样,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

网友AX: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就放心了,果然是个错误的观点

网友AY:
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容量越大的电容,能够管的PCB面积越宽,但是能够管的频率越低,所以一般芯片每一个供电的管脚下面要有一个高频的去耦电容,在芯片的附近有那么几颗容量大的低频去耦电容
所以一般一个大芯片底下会有一大堆高频的去耦电容,不过随着芯片工作频率的增加,放在PCB上的去耦电容效果已经不行了,高频去耦电容就继成到芯片内部去了,PCB板上只用留下数量不多的低频去耦电容就行了

很好的话题,搭车学习

网友AZ:
不是电容少了,是老版的电容封装少了

现在电容封装 各式各样,而且变小,给人的错觉

网友BA:
这个问题有点坑,一不小心就会答离题了。。。太坏了。

电容少见到了,有几方面:

1,是电容的体积小了,感官上看的没哪么多了,现实是必要的数量还是少不了,而且可能放更多了(因为体积小了。。。可以多放几个),从肉眼上看没有上世纪哪样密密麻麻的电解电容林立的感觉了,但是不排除一些情况下用得更多了。(真是讨厌的开放话题,可以扯淡很多情景)

2,模拟电路及分立元件电路应用少了,被高度集成的IC替代了,特别是用数字电路替代模拟电路,同时IC也向数字化设置发展,需要配置的外围也少了。

3,集成电路的发展,其中一个是数字外围取代模拟量配置IO(得益与晶体管立体技术,多放几十上百个管子来取代一个电容/电阻在整体成本上依然更划算,甚至更便宜,反正不要钱的多放点管子。。。)。

4,EMC 规范化,设计规范普及对业界整体水平的提升。

5,业界对元件、材料、品质品控规范化的发展提升了设计者,生产者对PCBA整体的把控。

网友:
新闻不是说用的越来越多吗 所以导致电容三番四次涨价

网友:
器件都小型化集成化了

网友BB(2021-03-04):
封装变小了,之前是0805/0603封装偏多,现在常用0402/0201封装,看起来占用板面积变小了

网友BC:
电容永远存在,电容器可以完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