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透三层楼房的无线透传模块有哪些?

楼主(2020-12-28):
农村小楼房,在室外安装GPS接收模块接收GPS时钟信息,通过无线串口透传模块发送时间信息到各个房间,房间里安装自己做的单片机时钟,最好便宜又容易使用的那种,直接串口传输数据的

网友A:
一般的433模块都可以满足。发射端挂在楼高一半处没有那么高的穿透要求

网友B:
LORA,不二的选择。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没有用吧,要说距离肯定是LORA了。直接挂个时钟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没有用吧,要说距离肯定是LORA了。直接挂个时钟不香吗?

读取GPS时钟,绝对级精度无误差永远不用调

网友D:
频率越低,穿透着越好。可以试试433M的lora.不过lora很慢。授时精度不好说。

网友E:
LORA轻松穿10层楼

网友F:

LORA绝对可以满足,SX1268

网友G(2021-03-19):

433几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H(2021-06-10):

可以NB 4G都行,还有433,wifi虽然可能穿透不了3层,但是可以加中继

网友E:
用的SX1278,可以传3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