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an通信锁死

楼主(2020-12-28):
#21ic问答#   在车辆上电的时候can通信正常,但是车辆运行后就无法通信,必须在DSP中重新初始化才可以通信,但是运行过程中会一直进行锁死--初始化的情况,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an 线里干扰太大,  会因为大量的错误帧, 进入总线错误状态.  可以读取错误寄存器了解情况.
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单片机, 而是总线的线路和布线的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 线里干扰太大,  会因为大量的错误帧, 进入总线错误状态.  可以读取错误寄存器了解情况.
最终的解决办 ...
硬件不够,那就软件来凑
有一种办法,在CAN发送的时候发送完成就置位为发送成功的状态,可以实现解决哪个问题,但是这样子回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A:
通常是通过检查错误寄存器, 了解错误情况,  错误锁死可以重新初始化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