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F4P6 串口不能烧录

楼主(2020-12-28):
BOOT0,3.3V 连接上拉电阻10K,或者直接接VCC电压,不能用串口烧录。更换STM32F030F4P4,能够烧录。BOOT0=0,用SW接口烧录没问题。

网友A:
你用什么硬件通过SWD烧录的?DAP?

网友B:
这要看你的030F4P6的版本是什么时候的。航顺芯片的030F4P6早前的有一版因为生产的FT阶段忘记加入这个串口升级的功能。后面新生产的都是可以支持串口升级的。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仔细看看文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