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8模拟比较器问题

楼主(2020-12-28):
使用MINI58做了一款无刷马达控制器,使用到内部模拟比较器1,批量生产的时候出现了5%左右的马达驱动不顺畅。分析发现单独只配置好模拟比较器,转动马达检测过零信号,没问题的板子过零信号非常的准确,刚好在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入-电压相等的瞬间比较器翻转,但是有问题的板子,过零信号偏差比较多。请问模拟比较器除了按照数据手册上面配置好,对应的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配置成对应的功能。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有没有校准功能?

网友A:
mini51有10mv的offset.
hysteresis有60mv

楼主:
请问这个offset可以通过软件调整吗?自动校准之类的,非常感谢!

网友B:
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C:
可以进行校对吗

网友D:
这种东西需要匹配啥的么

网友E:
应该都可以进行校准的

网友F:
有时候内部的就是不太准确

网友G:
这种MCU内部自带的就不要太奢望了。

网友H:
这个怎么进行校准呢?没有看明白。

网友I:
内部比较器失调电压可能会比较大,而且这个数据是无法校准的。
所以对于需要比较精确的电压差要求的场合,还是建议采用外置的比较合适。批量做才可以保证性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