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C8G1K08A不适宜对时序要求较高的场合

楼主(2020-12-28):
STC8G1K08A不适宜对时序要求较高的场合,每次烧录时,频率校正会偏差百分之三以上,较长时间的延时程序,往往会错过检测点,造成时序混乱。

网友A:
只要频率校正过后能稳定,就不会引起所谓的什么时序混乱。

错过检测点,是自己编写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B:
STC8系列的MCU,使用内部时钟,室温(0~50度)偏差在+-0.3%之内,全温范围(-40~85度)在+-1%之内。

网友C:
没有那么多,都是0.0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