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试着修复放坏的AV功放机(随进展记录更新)

楼主(2020-12-28):
20年前的雅顿Arden AV-322功放机,刚买时听听,后来也就成摆设闲置起来了,一直放到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它来。开机后噪音大的像牛叫,音乐声音很细微,加大音量也没变化,都是嗡嗡牛叫似的噪音。
扔了感情过不去,再说音箱也就没有功放驱动都浪费了。所以试图自己把它修好。因为没有用过几次,估计没什么大毛病。

于是现学相关知识:
1、相关工具:这基本都有;
2、万用表。现买个。到货。突击学习万用表的基本使用方法技巧,基本搞定;
3、网上查查,要学习《电工学》,马上搞到,加上以前上学时的基本物理知识,元器件基本知识有了。
4、打开功放机机盖,初步认知功放机的内部;
5、认识功放机的各个板块及相关电路;
      5.1:根据高人指点,根据环牛附近的功放管LM1875T,确认围绕这个功放管的1875电路。揣摩学习中。。。

目前进展到现在。请大侠们指点我确认这个机器的问题?(牛叫似的噪音)?能告诉我各个板块的线路图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可以揣摩学习。

谢谢大家鼓励!我很努力。加油,欧耶!
环牛不错,留下来以后做DIY有用
等你修完看效果!!

楼主:
新买的万用表。

让你见笑了。恭喜发财!
有钱人

网友A:
先用95%的酒精清洗音量,低音,高音等电位器,若噪音无改善,更换LM1875T负反馈铝电解电容,主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95%的酒精清洗音量,低音,高音等电位器,若噪音无改善,更换LM1875T负反馈铝电解电容,主滤波电容 ...

太感动了!刚发帖就有大侠指点!高兴。。。

95%酒精有。只是目前不敢拆机呢。但我记下了这个步骤。十分感谢!

目前正突击认知、学习各个板块以及它们的电路图。只找到了1875板块的电路图。我突击揣摩这个板块。但好像这个版块只是环牛附近的板块,连在一起的前面的那部分电路图我还没找到,也不知从哪里下手找图。这个机器厂家搜不到了,估计是没有这个牌子了。
目前我刚知道AV功放机的整体结构图:
1、差动输入(我理解这是音源输入插孔连着的那个小板块的电路,这部分表现正常)---2、电压放大---3、电流放大(2、3这两部分应该是1875板块前面的电路,这两部分目前我不敢确定是那种电路图。以我现在的知识不敢确定是那种电路图)---4、功率输出---5、过流保护---6、扬声器保护(我理解4、5、6可能就是我这个机器环牛附近的板块)---7、音箱。

现在搞到的1875电路我还没彻底明白看懂,还请您及各位看到这个帖子的各位大侠百忙中不吝赐教!

楼主:
开始准备按环牛板块的电子元件描出电路图,和LM1785电路图比对。

楼主:
基本确准1875功放电路和各个元器件名称,参数,功能作用;下一步逐个元器件比对机器的元器件,绘出本机器这部分机器电路图算完成一个节点。下一步搞前级的电路图。
底部这最大一块电路板搞清一半;这最大一块电路板上半部分密密麻麻四排电阻部分是什么东东?。。。

继续寻找答案。。。

网友B:
多半是电容干涸了,  取下来测下容量

网友C:
也许只是输入信号插座氧化生锈,地线开路了

网友D:
电解电容全部换掉,电位器也换掉,音质效果不会好到哪,最快的就是换主板,比较羡慕那些玩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电容干涸了,  取下来测下容量

谢谢。正突击学电路知识,跃跃欲试拆散折腾。估计我稍有电路知识提高,就该干下电容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只是输入信号插座氧化生锈,地线开路了

目前还理解不了“地线开路”,初步打算是,略对电路有所理解,就都拆下来用95%加毛刷清洗一遍,检查焊点。不过这机器基本没动过焊点虚焊可能性不大。电容的问题应该很大。环牛附近四个电容先换了,它们分别是:
两个黑色大电容: Robyco, 50V/10000Μf(M), +85°C, GL-NS ,JT-IA
两个蓝色电容: (TM)105°C, ,2200μF/25V
电位器还没看到型号,明天看看不拆开能不能直接能看到型号,如果能看到一起购买新的。
谢谢提醒我!
弱弱的,卷着衣角。。。问问,YDC大兄弟,能不能给个各个电路板块起个名字,我好去找他们的相关电路图,即便是说个方向也好。。。目前我是看到它的电路图我也不知道啊。哈哈哈。。。
LM1875电路我基本有点感觉了。这也就是环牛附近板块的东东。可前面的音频处理板块电路图我目前是一头雾水呢。只找到了音频处理板块:
2个 Toshiba A1962 R7E-,
2个 Toshiba C5242 7F.

2个 R B1569A E720
2个 R D2400A E740

好像左上角小板子还盖住了两个放大管应该,因为我看到了两个散热片。大侠如果能给个电路图什么的那可就帮我大忙了。。。反正这是咱拧着衣角说的话。那个,那个,你懂的。。。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全部换掉,电位器也换掉,音质效果不会好到哪,最快的就是换主板,比较羡慕那些玩胆机的 ...

是的。目前我找到1875模块4个电容肯定要换。前端音频处理模块的电路我目前还不知道,有几个需要更换的电容就更没谱了。如果能帮我一下,请及时出手哦!您是过来人,肯定知道我现在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有大侠指导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还理解不了“地线开路”,初步打算是,略对电路有所理解,就都拆下来用95%加毛刷清洗一遍,检查焊点 ...

如果啥器件都换一遍,啥焊点都补焊一回,这不是维修,是破坏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还理解不了“地线开路”,初步打算是,略对电路有所理解,就都拆下来用95%加毛刷清洗一遍,检查焊点 ...

修不如重做有意思,分频、调频,前置功放、末级功放,电源非常关键,音箱+喇叭+输出分频器,好的功放在整个频带内增益不是完全一致的,要求信号不失真,输入分频+增益+前置+末级功放+音箱+输出分频+喇叭+房间+电源是一个整体,能买的起FLUKE表的,可以直接买主板进行重装,效果应该比十几年前的设计水平要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我找到1875模块4个电容肯定要换。前端音频处理模块的电路我目前还不知道,有几个需要更换的电 ...

搞主板重装,面板上的指示灯及数码管不用,听声音也不是看数字的

楼主:
目前又找到这个AV功放机结构图,和机器一样一样的。一个小进步吧。可个板块电路图又卡住了,挠头中。。。脑细胞又要浪费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啥器件都换一遍,啥焊点都补焊一回,这不是维修,是破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不如重做有意思,分频、调频,前置功放、末级功放,电源非常关键,音箱+喇叭+输出分频器,好的功放在整 ...

哈哈,先要让我学会电路图啊。你这样一说我更迷糊了

楼主:
奇迹般地让我找到机器的说明书了!哈哈,只是电路图没有。继续挠头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奇迹般地让我找到机器的说明书了!哈哈,只是电路图没有。继续挠头中。。。
...

十几年前的单面板,铜皮很容易焊坏,要修换的东西太多了,修不如买一个;不用会电路图,前置功放主板+末级功放主板+电源搞定,觉得音箱好就保留,不然就淘一些二手的音箱,这些东西电子爱好者觉得是个宝,绝大多数人只是一时新鲜,很容易搞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成套设备。

楼主:
新来有点迷糊,没看到巧克力娃娃大侠的打赏!我太激动了,感动的眼泪汪汪啊!!!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非常认真地谢谢娃娃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的单面板,铜皮很容易焊坏,要修换的东西太多了,修不如买一个;不用会电路图,前置功放主板+末 ...

有道理!那我就试一把,更换电容如果它还有毛病不理想,那就买个新的(为了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的单面板,铜皮很容易焊坏,要修换的东西太多了,修不如买一个;不用会电路图,前置功放主板+末 ...

你说得对!我有点投降的意思了。不过总要有个结果,不能有头无尾。我打算换掉那四个电源部分的电容,问题解决更好,如果还是不行就扔掉。如果我再神经就买个新的功放配上音箱,如果想不起来就算。目前我的电脑小音箱已足够我听音乐,音质也不错。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购买四个电容。先换掉这四个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把灰尘清洁干净,全部一次一个把可活动的插座线和保险丝拔出插几次,可变电阻先吹掉卡在里面的异物再喷 ...

谢谢!就按你说的办!!!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来这个AV功放机的一切一切都是围绕着1875功放这个核心功能!哈哈。有此理解为基础,信心大涨!
下一步开始逐步按理解的程度逐步购置元器件。跃跃欲试心理准备拆机中。。。

楼主:
这段时间的进展:
1、自从决心自己修好这个功放机在这里发帖后,从这个机器是我放坏的没大毛病的这个朴素的认知为基础,加上高中物理学的点滴电路中电容时间过久会电解液干枯失效这个基础知识(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知识就是力量),海搜功放机知识,经过这段时间的恶补相关知识,终于从原理上彻底理解功放这个概念。原来如此!有信心就基本决定了这次重新让这个老功放机恢复功能目标会达成!解决了不怕修这个机器的问题!大大进展一步!
2、功放机的核心功能就是功放。这个机器的核心就是1875这个功能块。这个功能块网上遍布各种技术资料,解决了这个技术资料问题,剩下的就是操作问题了。下一阶段开始突破1875这个功能块在这台机器上的变通应用原理。

嘿嘿,嘿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把灰尘清洁干净,全部一次一个把可活动的插座线和保险丝拔出插几次,可变电阻先吹掉卡在里面的异物再喷 ...

太感谢你了。听你的,就这样办!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功放机也是嗡嗡响,症状一摸一样。原因是功放管坏了,直流窜入音箱!咳!额滴个神啊。越搞越复杂了!
大佬们,咋办呀?
严重郁闷中。。。
就没有个好事的大侠私我一下、搞搞“天使援助”吗?

我以我心将明月,明月在哪里啊?。。。哇呀呀呀。。。

刚才拆下一块电路板,排线不会拆下。额滴神啊!和过日子一样,一粒米一粒粟,都来之不易,继续学习吧,看山跑死马,玩耍是要有代价的,千万别超过我的忍受能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功放机也是嗡嗡响,症状一摸一样。原因是功放管坏了,直流窜入音箱!咳!额滴个神啊。越 ...

刚才壮着胆子测量主声道输出插孔的直流电压,开机通电后,主声道不接音箱全部是0伏,没有直流电压。没有上午网上看到直流进入音箱造成噪音的现象。目前略微放下点提着的心。
我的预期是换电容就能修好它,如果再有别的毛病,那可就首次超出我的预期了。真不知道能不能**维修它。
总之,一直忐忑中。。。
我这新手新的都不知道如何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电容干涸了,  取下来测下容量

大侠,头疼了,我万用表量程200μF。买的电容2200和10000μ。挠头中。。。

楼主:
又学一招:找地线。哈哈,高兴。火地冷地。。。高兴会儿!量电路板电压估计问题不大了。
用纯酒精和毛刷把看到的电路板和零件刷洗一边。电位器想找个注射器用酒精冲洗冲洗,反正有的是时间挥发干,索性冲洗冲洗!
又往前拱进一步!

楼主:
网上学习时看到旧笔记本光驱可以做成移动光驱,翻出用过的三个旧笔记本,哈哈,都有光驱,额滴神啊,这多难忘怀的过去。。。

楼主:
为了练胆儿,实际拆不用的笔记本!多亏我没把笔记本给收破烂的,先从最老的东芝笔记本开练,那是我从荷兰买的,有20多年了。暴力拆解,为了拆出光驱,用它练手;然后拆ibm,然后拆联想,经过这几个练手,我总会拆出个能用的光驱吧。然后改成移动光驱装电脑上听音乐。
一上午的暴力折腾,终于完整拆出东芝笔记本的内存、硬盘,光驱、音乐模块和两个小喇叭,主板、发光二极管模块,及若干螺丝。。。破碎的塑料等等扔掉。相当有成就感,高兴中!
只是这是暴力拆解,虽然拆出了目标硬件,但一滩破碎渣渣。。。自感手艺太潮,下个笔记本是不是能拆的绅士点呢?。。。

楼主:
电容到了。

网上看到有同样开机嗡嗡响的功放机更换电容后马上一切正常,大大加强信心!

这多天的学习和心理准备,虽然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但实践中提高吧!鼓足勇气,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拆掉螺丝(有一个螺丝特殊,用于螺丝固定地线,记住),拆掉插孔(照相记录位置),拔开环牛的排线(照相记录位置),拿出主电路版、立着放置,垫好毛巾防止磕碰,找到四个电容位置。见好就收,这算是个小节点,结束今天的折腾。

四个电容焊点焊锡很多,由于不懂、买电容时没购置吸锡器,试试用细铜丝电线做简易吸锡器吧,但愿能有效,把烙铁按这两天学的方法维护下、上锡,。。。

这两天做足心理准备,同时继续用酒精仔细清洗电路板和器件。。。

目前想到这些。

楼主:
东芝笔记本的古董光驱一点用没有,它的接口属于恐龙级的专用接口。改天拆开看看里面什么结构。

刚查查IBM笔记本的可能有易驱线,下一个拆它。

联想笔记本的看来没问题,只是我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呢?也只能电脑放放光盘。

反正练手折腾吧。

楼主:
今天拆下环牛附近的四个电解电容,电容底部都有漏液痕迹,测量全部和万用表空白容值仅多1、2个纳法,应该就是失容了吧。以此看来所有电解电容应该都坏了。
更换所有电容就需要买个吸锡器了。
旁边的印刷电路标注的元器件比对起来感到就是靠近环牛的电路图和原件注释,电路图原来就在身边,这费劲寻找。焊下几个这个版块的电解电容确认下,如何和想的一样就继续更换。即便最后修好,音响效果估计也没有使用价值了。早知如此,大没必要修理这个功放机了,买个新的一了百了。电子产品超过十年估计就是电子垃圾了。即然这样,就放手修理,用来实际操作学习功放机知识。

犹豫是不是买个好用的电烙铁?网上看人们热烈讨论自己组装T12什么白光白菜电烙铁,犹豫中。。。

网友F:
挺好鼓励

楼主:
阶段性总结:
1、更换了4个电解电容,故障如旧:噪音很大,音乐细弱如丝。看来音频没有功率放大,这就不是电源滤波的问题了。前面的放大功能有故障。严重打击信心!根据这四个电解电容彻底失效的测量结果,只更换电源滤波电容有这种结果也是必然;
2、放置一段时间再继续维修,好好准备准备,认真做做功课。这段时间总鼓捣这个东东了,该处理下正事了。再次开始折腾从彻底更换所有电解电容为第二段目标。(按“国王5555”大侠说的办:首先把灰尘清洁干净,全部一次一个把可活动的插座线和保险丝拔出插几次,可变电阻先吹掉卡在里面的异物再喷入酒精之类不导电清洁液,音源RCA孔也清洁再插入公头转一下。就可以试机,如果还不行,则全部的电解电容照原本规格全部換新品,最好先记录免得搞错。焊点目视有生锈发黑或脫焊的重新䃼锡焊接。)
3、这个功放机只能当作我业余爱好的玩具了。

有看到这篇**的大侠请指点下我,目前机器依旧象开始时的故障:开机噪音特大,音乐细弱如丝。(电源的四个滤波电容已更换新电容)。下一步应该测量那个位置的电器指标以确定问题所在啊?

楼主:
这块印在电路板上的电路图,应该就是左右主声道的电路图。大侠们看到后请帮我点出这个电路模块的名称?拜托拜托???

楼主: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86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84

好好补课。原来这是门口。
电源---稳压稳流优质电源(附属保护等等相关电路)---

楼主:
。谢谢。刚找到个门口。不过放一放,过一段再折腾。

楼主:
刚才用万用表瞎量1875功放管(因为我也不知道咋正确测量呢),结果两个管子的测量值不一样,看来这两个功放管也完蛋了。不禁引发自己一笑,看来我放一放它是正确的。我这是修功放机呢、还是造功放机呢?
我高兴了就拿它玩耍玩耍,随时扔一边绝没有浪费嫌疑!(这是近来拆淘汰的笔记本得到的认知。电子产品更新太快,转眼已是另一个时代了。曾想取出光驱填补下台式机没光驱的空白,可原来东芝和ibm早已是电子垃圾了。继续拆解,拆零了扔垃圾桶)。
先学会电源部分的检测,实际操练。这个小目标估计不难达到,闹好了我还能改良改良这部分,多加几个大电容啊,加两个二极管保护下什么的。。。
再学会1875功放部分和测量,确准那些原件坏了。先搞定这两个小目标。。。
朦朦胧胧,十有**,我已“情怀”中了?老了?。。。

楼主:
从零开始:放大声音要有能量,于是就需要有电源提供能量。
看到的有关基本概念:
1、电源
2、开关电源
3、直流电源

外面来个微弱声音信号,用电能放大它。这个电源用稳定电压、稳定电流的直流电源最理想。吼吼。咱就学习鼓捣个“理想电源”。
4、理想直流电源
理想电源、功放机理想电源,这是一大堆学问。目前咱就把这个功放机的电源模式权当理想电源。先把这个功放机的电源弄明白再说。至于最最最靠近理想电源问题,那是后话。一弄明白咱就改良它!当然了,目前咱还是“山寨水平”、甚至还没有山寨能力。。。

1875需要的电源?马上查:电源正负25伏、功率20瓦.好。就想法子把市电220伏变正负25伏!牛牛的一条线是零线(整机基准零电压初始点。一切电压以牛牛的零线抽头作零标准地线)另两条线正负25伏为理想。
直来直去的电流线路能理解。后面的波动音频路线、什么电压联动关联还是耦合什么的路线交叉电路烦死个银!等等交叉电路、一头雾水中。。。咱慢慢一步步理清它。

一个变压器,环牛;1、牛牛输出要多少伏?2、一个整流桥(封装好的整流管或4个整流二极管),整流桥输出要多少伏?3、低频滤波电解电容,10000缪法大电解电容滤掉(其实就是放走到零线)低频交流电压电流波动、加个104小无极电容滤走高频电流波动、刚懂104就是0.1缪法。这两个电容的两腿什么指标?、什么表现?最终,哪是25伏电压的完成节点啊?在那测量它是25伏?
整流桥要分压,据说它从220伏交流出来310伏电压(这是直流吧?)...还有许多元件要分摊走牛牛输出的电压。到那算是牛牛完成任务保证是25伏呢?

有些加上好多大电容、是故弄虚炫呢还是故弄虚炫呢?。。。

脑子缺氧了,不玩了!今天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零开始:放大声音要有能量,于是就需要有电源提供能量。
看到的有关基本概念:
1、电源

对了,刚才查1875五个脚,有个脚是输入。对,盘它!马上查。这就该是“理想25伏"相对牛牛的零线、大地。
三针脚负电源-Vee,五针脚电源+Vcc输入。应该是这里!这要和大地是25伏。
一针脚为信号同相输入,二针脚为信号反相输入,三针脚负电源-Vee(单电源接地GND), 五针脚电源+Vcc输入,四针脚为信号输出。LM1875形如一只中功率管,体积小巧,外围电路简单,且输出功率较大。该集成电路内部设有过载、过热及感性负载反向电势安全工作保护。

楼主:
从市电220伏电源线开始,进入机器电源插座(原来这里的插座就是个市电插座,可以插CD机、录像机等等音源机器),从这里引出一根线经过一个保险管(几安?)进入环牛;另一根线连到按钮开机开关,经开关出来并上一个电容,进入环牛,到此220伏市电两线都进入环牛。
(在开关接通时,这个电容就被短路了,他相当于没有作用;而在关断瞬间,由于变压器的自感电流使得开关触点会有较大电火花,此时的电容相当于一个旁路通道,让自感电动势其中一部分通过电容释放输出,而不是通过触点,使得触点的电弧变小,烧蚀减少。这样就能有效保护开关,延长寿命。这个跟音质木有半点关系,只是保护开关用的。----高人对这个电容的解释!佩服中。。。)
环牛输出三组线:其中两组一样,都是黑白红黄四线;另一组长线是黑白红三线。
黑白红黄四线组:黑白导通、红黄导通;两组之间不导通。另一组黑白红三线组三线都导通。
两个四线组:万用表黑腿插入黑线测量其他三脚电压分别是:1、黑白34.6伏和另一组34.88;2、黑红:12和12(片刻后再测这个电压值变成9伏左右了,为什么?也许不能这样测量,因为这不是一个一根线?茫然中。。。)3、黑黄25和25(再测数值也有变化)。一会儿补测一遍:测黑白和红黄之间的电压,估计这样才对。补齐:4、红黄:25.9;5、红白:16.7,16.7;5、白黄:4.2,4.13.
另一个三线组:万用表黑腿插入黑线测量其它两腿:1、黑白16.3伏;2、黑红32.7伏。这一组如何补测?如何找到那个是中间抽头?好像有教学。去补课那学习。
思考或需要大神们指导的问题:
1、按导通情况看,四线组应该黑白线是一根线、红黄线是一根线,共四个线头。这两个四线组、组间各线之间都不导通,是不是可以说,四线组都是两根线绕制出来的四个线头。三线组应该是有抽头的一根线绕组。问题:这是正常绕组吗?如何正确测量它们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还要通过测量电阻进行判断呢?
2、四线组一组连上了一个整流桥堆D6sb 80, 一个连上了一个黑乎乎的偏四方块东东,面积和整流桥堆差不多大小,厚度厚一倍的个东东。这是个什么东东啊?一点标记没有?按理说环牛出来的低压交流电都要经过整流桥才能使用啊?三线组跳线很长,飞到了功放机另一边去了,这又是为什么?

继续学习吧。。。继续请教中。。。

楼主:
1875功放,要求的直流电压目前看到是正负16伏供电。合计32伏,减去中间的损失,应该在35伏左右?这应该是左右主声道电路的供电电源。在慢慢学习确认。

环牛两组四线交流电输出马上应该进入两个整流桥堆,一个确认是“SHINDENGEN/新电元 D6SB80整流桥 甲桥整流器General Purpose Rectifiers(800V 6A),通用整流桥堆。5S封装,峰值反向电压800 V ,6安”。另一组看不出桥堆的任何标记。慢慢揣摩,寻找。

环牛的三线输出,紧接一个由4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根据连线确认是供主声道以外的各个声道供电,环绕,后置,低音。。。

各个元件组成的电路模块、从电路板上变成电路图看来要费些功夫。

总算能分解出这几个关键模块,具体内涵一知半解,但总算是个巨大进步!

楼主:
上面理解错误。刚才细看电路板后面的标记:
1、1875 功放管一个是“center"应该是中置音箱,一个是”rear"应该是后置环绕音箱。
2、左右主音箱对应的是两对东芝的A1962和C5242功放管。
3、S-Bass没有电子元器件,也就是机器没有这个低音**功能。
4、三个电源各自靠近的电路板块又有点乱了。以前的猜测可能都不对了。

1875功放和A1962和C5242功放有什么区别和特点呢?

楼主:
开始比对电路图和电路板。看电路板就开始懵了!电源部分好像从原理和电路弄懂了;后级功放好像也似懂非懂了。

后级功放的理解:就是真正把音源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部分。从微弱音源信号放大成推动音箱工作的“干活”部分!

到目前为止仍然感到是门外汉。没交到一个相关大侠朋友。评分:十分制,三分。

更改鼓捣功放机的目标:
1、这个放坏的功放机,原来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虽然我没好好发挥它的价值,但它的使命早已终结了,已经没有音乐价值了;如果“情怀”非要赋予它价值,就是我的玩具、用来接触下电子电器的知识。引申下的附加价值:弥补下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2、跃跃欲试为左右音箱配个功放机了账。既不想花大价钱买个很少用的功放机当摆设,又不想草草了事。本质是没有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也即没有信任自己吧。费效比迷糊了。。。

网友D(2021-02-08):
引用 楼主:
开始比对电路图和电路板。看电路板就开始懵了!电源部分好像从原理和电路弄懂了;后级功放好像也似懂非懂了 ...

,维修与设计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老的维修工,在维修时,觉得是某块电路的问题,会将整片元件全部换掉,因为他们怕有隐患,照这种思路去修;而设计会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查看信号传输中是否失真,哈哈,只是练练手,这块板子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网友G(2021-03-23):
怎么不更新了,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