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K的PD0脚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0-12-28):
如题,在PD0脚上有TIM3_CH2,这个通道配置为输出比较,同时这个IO需要做一般的输出高低电平取驱动后端的继电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PD0无法输出高电平,把这个io初始化配置为输出高也是无法输出高电平,请问是不是这个io无法同时用作定时器和IO输出?
望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别这么吝啬啊,知道的告诉一声啊

网友A:
如果GPIO复用成别的外设功能脚就不能做GPIO了,输出由外设决定了。

具体到这里输出的高、低由定时器的比较输出结果决定。

网友B:
003下载时有选项字节,对引脚功能复用控制。005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如何进行初始化的呢

网友D:
因为进行引脚复用了  所以就不可以了

网友E:
原来是这样  看来以后设计电路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F:
不可以同时实现这两种功能的

网友G:
可以反复的初始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