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的SWD连不上芯片

楼主(2020-12-28):
用的是MM32F0010的MB-032开发板,把引出的PA13,PA14,VCC,GND接上DAP后,可以识别出DAP,但是连接不上芯片,连接显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JLINK也能识别,也是连不上芯片。(接线肯定接对了,连接STM32的都能连接上)

网友A:
使用这款板子的客户,建议使用随板的MM32-LINK-OB,它在编程器状态下可以支持芯片的解锁功能,这是其它工具所不具备的。
请不要试图使用非MM32-LINK的任何仿真器去连接目标MCU。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款板子的客户,建议使用随板的MM32-LINK-OB,它在编程器状态下可以支持芯片的解锁功能,这是其它工具 ...

不支持J-link嘛

网友A:
原因是提供了板载仿真器,而不支持外部仿真器。如果支持外部仿真器的话,SWD调试口必须:
1. 软件禁止
2. 硬件隔离
如果支持的话,会给客户支持带来更多不能连接、下载、调试的可能性。

网友C(2021-04-07):
弹出了这个框,选Cortex-M0+能识别。

网友D:
好多人都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上海不可能不知道这问题

网友E:
看来是不兼容啊

网友A:
都知道啊!MM32-LINK-OB或MM32-LINK提供有条件地解锁。具体操作请参见“用户手册”page 25,操作中的第三条关于Unlock Chip。

ug_MM32-LINK programmer_v1.84.pdf

网友F:
我也经常遇到,通常我给仿真器复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款板子的客户,建议使用随板的MM32-LINK-OB,它在编程器状态下可以支持芯片的解锁功能,这是其它工具 ...

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代表灵动微官方还是自己?我下面的话是对整个国产芯片厂商及其供应商技术支持说的:现在ST面临缺货涨价的窘境,对任何国产32位来说都是契机,10年前的AVR的涨价彻底扶正了STC宏晶,这次ST的危机说不定孕育着国产32位的王朝诞生,作为生产厂家,更应该站在用户一边,解决用户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装模作样,故作高深。

网友H:
芯片型号选对没?

网友I:
Jlink驱动版本不支持这个系列的芯片,建议更新下segger驱动。

网友J:
难道不兼容吗?还是?

网友K(2021-05-20):
不建议使用仿真器供电,这不稳定

网友L(2021-07-13):
建议参考以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475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