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问题

楼主(2020-12-28):
如图,这个整流桥是给错了吗,怎末仿真不出来

整流桥接错了,要上下颠倒过来 而且是 横进竖出 才对。

网友A:
相信自已,这里画错了,多想想就明白了,或者找一下类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自已,这里画错了,多想想就明白了,或者找一下类似电路。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B:
0.1A 的话,R1 的阻值就是压降的十倍,VT1 所需的活动空间是 1V至2V。

谢谢

网友C:
看不到图啊

网友C:
没人来吗

网友D(2021-01-28):
呵呵,印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