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1-wire、TWI通讯,他们三种通讯方式之间都有哪...

楼主(2020-12-28):
串口通讯、1-wire、TWI通讯,他们三种通讯方式之间都有哪些区别?谁了解过的

,通俗的讲下

网友A:
完全不同的协议,   也不用在这里码字,  网上搜一下,  资料很好找的

网友B:
原来叫IIC,现在交TWI了,按理说串口也叫TWI,所以不知为什么老是换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同的协议,   也不用在这里码字,  网上搜一下,  资料很好找的

找了就是没看懂啊 哥 。。。

网友A:
TWI 是 AVR 手册里 对 I2C 的提法,  据称可能是因为专利问题, 不过对我们应用者来说,  无所谓.
楼主看不懂哪,  那也只有继续看,  反复多看几遍

常言道:   书读百遍, 其意自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I 是 AVR 手册里 对 I2C 的提法,  据称可能是因为专利问题, 不过对我们应用者来说,  无所谓.
楼主看不懂 ...

还是问你们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I 是 AVR 手册里 对 I2C 的提法,  据称可能是因为专利问题, 不过对我们应用者来说,  无所谓.
楼主看不懂 ...

那1-wire和串口有啥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1-wire和串口有啥区别呢

一个一根线,一个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根线,一个两根线。

一根线如何串传输数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根线如何串传输数据啊

根据高低电平持续的时间,有不同的组合,协议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根线如何串传输数据啊

看看红外遥控信号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高低电平持续的时间,有不同的组合,协议就出来了。

关键一堆的0X信号  不知道是啥含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同的协议,   也不用在这里码字,  网上搜一下,  资料很好找的

就是看了也没能理解啊  很多时候真的说不出来  关于那些通讯方式的事情  比如串口  IIC  SPI  看起来不都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可以用多少车道来衡量  或者说是快车道和慢车道

网友A:
达到通信数据: 串口最少只需要1跟线,  IIC则要2跟线,   SPI  起码3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通信数据: 串口最少只需要1跟线,  IIC则要2跟线,   SPI  起码3条线.

串口不是TX和RX吗  IIC不是SCL和SDA吗?SPI需要CLK和MOSI MISO  ?

网友A:
串口是TX和RX, 最少只需要1跟线就可以进行通信, SPI需要CS, CLK 和 MOSI/M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