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Flash模拟EEPROM

楼主(2020-12-28):
DS写的flash擦写次数不小于100千次.是指的同一地址重复擦写吗?
如果只需要存1个字节,定义一个区域比如100字节;每次写入地址都累加,循环使用这100个字节;
擦写次数是否就支持100K次x100 = 1000万次?

网友A:
是的,但是flash的最小写单元可能不是一字节,比如最小写单元是32bits,那么就要除以4。另外flash要先擦除再写,擦除的单元要比写的单元大得多,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如果最小擦除单元是1KB,那么擦除一次,这个空间循环去写也就是分成256个写单元。

网友:
是的,可以自己软件模拟,也有对应APNOTE文档参考

网友B:
可以的,正确方法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可以自己软件模拟

网友C:
也有资料,直接导入可以。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