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微电动车辆方案-MM32SPIN05

楼主(2020-12-28):
电机控制器
MM32 MCU型号
·MM32SPIN2x
MCU规格
·Arm Cortex-M0最高主频96MHz;内置硬件除法器、开方;内置2个多通道ADC;内置4个轨对轨运放;内置5个带滤波比较器

楼主:
方案特色
·高能效转换、多种骑行模式自由选择,方波、正弦波、无霍尔三模高效率,
·支持单电阻、双电阻和三电阻三相电流采样

楼主:
仪表盘
MM32 MCU型号
·MM32W0132
MCU 规格
·Arm Cortex-M0最高主频48MHz;
·2个UART,1个IIC接口,1个SPI接口;
·1个 USB接口,1个12位 ADC

楼主:
方案特色
·彩页背光仪表盘、支持蓝牙无线传输、支持APP操控

楼主:
锂电池保护板
MM32 MCU型号
·MM32SPIN05

楼主:
MCU规格
·Arm Cortex-MO最高主频72MHz;
·1个硬件除**能比较器;1个12位ADC

楼主:
方案特色
·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温控保护

楼主:
防盗报警器
MM32 MCU 型号
·MM32SPIN05

楼主:
方案特色
·轨迹查询、振动告警、断电告警、低压告警、位移告警

网友A:
方波、正弦波、无霍尔三模高效率
无霍尔,不就是退回到方波。还是二种模式呀

网友B:
你们那个无感方波能带载启动吗?

网友C:
很棒,学习一下,不错的方案。

网友D:
需要一个什么型号的驱动器呢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次分享。

网友F:
很适合现在的共享单车使用啊

网友G:
有没有完整的应用方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正弦波、无霍尔三模高效率
无霍尔,不就是退回到方波。还是二种模式呀 ...

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个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适合现在的共享单车使用啊

是的,共享单车在深圳那种城市还是比较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个无感方波能带载启动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及到待载启动吧,比较少见,在表面上我还没研究太透彻,需要深入了解才知道。

网友F:
这方案有用到共享单车上面吗

网友H(2021-02-14):
有没有完整的应用方案图?同问

网友I:
是不是三种波形,太棒的方案了。哈哈。

网友J:
这个太棒了,不错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K:
没有CAN啊?

网友L:
这个方案不错,电动车现在还是很多的。

网友M:
灵动主推的是电机方案吗?

网友N:
不错,该有的功能都有了,有一个mcu可以搞定所有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