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IC问题

楼主(2020-12-28):
附图升压IC,如果Vbat输入为5V,设定输出为4.2V。 那么长时间让这个DCDC工作会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 电感在这里会产生多大损耗?

网友A:
电源芯片, 自然是要能够承受长时间工作的,  这担心,  不知道你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同步升压芯片 楼主拿来做降压用
恐怕不行

网友B:
确定输入不是4.2V 输出5V?

网友C:
升压当降压用,你让人家IC怎么搞?它管不了的,会直通的

网友C:
你换升降压的IC,如果输入范围这么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当降压用,你让人家IC怎么搞?它管不了的,会直通的

嗯,这个先不管,我只想知道当降压用的时候有什么不利因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先不管,我只想知道当降压用的时候有什么不利因素?

楼上面都说的很清楚了,IC停摆,电流不经过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面都说的很清楚了,IC停摆,电流不经过IC

所以对负载供应没影响?只是DCDC不工作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对负载供应没影响?只是DCDC不工作而已

你负载能扛得住过压就行

网友D:
如果是电池供电的和USB供电,建议用升降压吧!这样应用好奇怪

网友E:
没啥影响. 芯片占空比100%, MOS直通.  电感就当LC滤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