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12-28):
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A:
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1)DSP的C语言是标准的ANSI C,它不包括同外设联系的扩展部分,如屏幕绘图等。但在CCS中,为了方便调试,可以将数据通过prinf命令虚拟输出到主机的屏幕上。
2)DSP的C语言的编译过程为,C编译为ASM(汇编语言),再由ASM编译为OBJ(中间代码文件)。因此C和ASM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非常便于人工优化。
3)DSP的代码需要绝对定位;主机的C的代码有操作系统定位。
4)DSP的C的效率较高,非常适合于嵌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