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图中H桥驱动直流有刷点击运放部分电路原理

楼主(2020-12-28):
求教图中H桥驱动直流有刷直流电机控制电路 运放部分电路原理,感谢各位兄台。请不吝赐教。
注:图中PIC16C620无内部AD转换器。但图中电机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堵转停止。
2.空载带载基本匀速。

已知点:
1.U3_17输出PWM控制电机速度。
2.U3_1和U3_18控制电机旋转方向。

图片不清楚可以看PDF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图有错 。要画成H形,现在画成了X形。(不是形容H大师优于x大,这是碰巧。) ...

确实是,没有画成H型,看着挺费劲。这是很久之前的图纸。请king5555帮忙看看。我看了很久很久,没看懂。只是怀疑图中运放部分是实现了外部AD功能。

网友B:
这图画的,太不规范了,能重新画,再发出来吗?

网友C:
大概猜一下,R29检测电流,运放可积分或当作比较器,利用IO口控制RC充放电,测量充放电时间实现ADC,或者类似于万用表那种“双积分ADC”,
http://www.eechina.com/thread-35189-1-1.html

楼主的电路通过单片机的第6脚、10脚控制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倒是很巧妙。
也有其它办法,比如PWM+RC低通实现DAC,再加比较器实现ADC。
即然能测量到电流,电机的电压也已知,内阻也应当是已知的(或用一定的办法自动测量),那么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就能与速度对应上。测量到了电流,也就能知道是否堵转了。
补充一下,这里可以测量电机的电压,U3_6置低,U3_7置为高阻,即可测量电机的电压,此时若电机无驱动信号,则为感应电动势电压。
U3_6,U3_7实现了选择器(模拟开关)功能,一个脚置低,另一个脚高阻,切换测量电流、电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猜一下,R29检测电流,运放可积分或当作比较器,利用IO口控制RC充放电,测量充放电时间实现ADC,或者类 ...

补充一下,这里可以测量电机的电压,U3_6置低,U3_7置为高阻,即可测量电机的电压,此时若电机无驱动信号,则为感应电动势电压。
U3_6,U3_7实现了选择器(模拟开关)功能,一个脚置低,另一个脚高阻,切换测量电流、电压,很好。

谢谢您的回复。赞同您的观点。在PWM关断时直接测反电动势,直接就是速度。U3_6和U3_7用来切换电流和反电动势。只是10脚连接到运放是做什么的?两个运放是如何进行AD转换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太不规范了,能重新画,再发出来吗?

谢谢回复。有空我把图改规整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这里可以测量电机的电压,U3_6置低,U3_7置为高阻,即可测量电机的电压,此时若电机无驱动信号 ...

先看看双积分ADC的原理就明白了
待测信号对电容充电(积分),当比较器翻转后再充电固定时间,
然后用一个固定的参考信号对电容放电(反向积分),直到比较器再次翻转,记录放电时间,
由于放电时间与待测电压成正比,就能算出待测信号的电压了。
假如开始时,10脚输出低电平,待测信号经电阻对C11充电,比较器3脚电压逐渐变低,
然后单片机6、7脚置低,10脚输出高电平,可实现反向积分,比较器3脚电压逐渐变高。
但是看起来又有点偏差,不知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