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35的MCBSP发送没问题,但是接收数据乱序

楼主(2020-12-28):
DSP28335的MCBSP发送没问题,但是接收数据出现乱序,请问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你是从总线的波形上看到的吗?  如果是内存缓冲里发现的问题,  那还是先检查你的软件吧

网友B(2022-10-19):
您好
我也是接收乱序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