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路中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咋设计

楼主(2020-12-29):
L1,C1是串联谐振。现在我要把功率输出出去,用高频变压器引出。想请教一下T1的初级电感量应该怎么设计?
和L1有关系吗?
没弄过这样的功率电路,也查不到。有了解的朋友吗?指点1,2。谢谢

网友A(点评):
这不是实务,是感性认识,有参数是设计,没参数是法则。

网友:
这个不是叫

网友:
串联谐振

楼主:
大佬,这个电路能输出我要的,但是效率不行。不知道大佬对LLC和LCC熟悉不?请教几个问题,付费都可以。

网友B:
我帮你推荐参数,QQ1507622475

网友A:
全都有关!
变压器的 反射阻抗 会因负载而变,这改变会反映于原边的感抗中,这叫做 有载Q值,
感抗的改变,还会改变 谐振频率,像图中这样的电路 还会有 两个谐振点(一串一並)。

网友A:
既然要 Xι≡Xc ,才可谐振,不论串並联,这个你懂的吧?!
要做到 串联谐振,就得让 T1 的有载感抗跟 C1 的组合 所成的净容抗等于 L1 的感抗。

网友C:
去掉C1 , 并且把L1更改成为电容C , 这样才叫做L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C1 , 并且把L1更改成为电容C , 这样才叫做LLC

我看过LLC和LCC结构,,LLC输出的正弦波不是很好,所以选择的是LCC的结构。因为我需要输出一个高频正弦波,不是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 Xι≡Xc ,才可谐振,不论串並联,这个你懂的吧?!
要做到 串联谐振,就得让 T1 的有载感抗跟 C1 ...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是设计的输出固定频率的正弦波,所以多个谐振点对我来说影响不大,现在这个电路也是可以输出的 ,只是效率不是很高,在不同负载下,效率在60-80左右,我看别人做的LLC电路,效率能到90以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变压器参数不对,才导致效率才没上去。

网友:
你需要输出功率有几大  ????

网友C:
你需要频率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频率是多少  、???

您好,我需要的是200Khz的固定频率,输出功率在30W。负载50-200欧姆。谢谢您给的那个帖子,我原先也想用那种结构的,不过我现在用的简单,所以我没用那种用带通滤波方式产生正弦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