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请各位大佬看看这是那款芯片】

楼主(2020-12-29):
实物图:这是孕贝的主控板
请各位大佬告知,谢谢!

楼主:
这是大概跑的示意图,示意图上的型号只是那其他芯片改的,并不是实际型号。

网友A:
这种小家电的单片机,通常都是otp的,你有了型号也没用。。里面程序才是最主要的

楼主:
有型号,就可以写程序回收利用

楼主:
屏幕已回收利用了。就差主控芯片了

网友A:
otp你咋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你咋回收的???

还是不认识,有点像杰理的。但是型号还没查出来

网友B:
不如作项目倒腾一批货也就  10~30K 的规模  一件不知道能赚回来 3~5块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