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同升同降IC CX8838

楼主(2020-12-29):
目录

  • 概述
  • 特点
  • 应用范围
  • 引脚定义
  • 应用图及原理框图
  • 功能描述
  • 封装形式

一、概述
  CX8838是一款具有宽输入电压:DC2.7V-36V,宽输出电压:DC2.0V-36V的同步升降压控制芯片,这种一颗型号可以依据应用需求调成200KHz,400KHz以及600KHz这三种开关频率,MOS驱动电压可依据应用需求三种驱动电压调节:DC5.0V,DC7.5V以及DC10V使MOS达到最佳能效。支持I2C接口调节输入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支持输入,输出限流以及过温保护(OTP)功能,保证在不同使用环境下产品的安全。

二、特点

  • 输入输出电压可调,输入电压:DC2.7V-36V,输出电压可调:DC2.0V-36V可支持PD3.0(PPS)和QC4.0小电压调节
  • 开关频率三档可调
  • MOS驱动电压三档可调
  • 软启动时间可调
  • 支持I2C接口通信
  • 效率最高可达96%
  • QFN32L-4*4封装形式

三、应用范围

  • 汽车充电器
  • USP PD电源
  • 便携式设备供电电源

四、引脚定义
五、应用图及原理框图
六、功能描述
CX8838是一种同步四开关同同步降压控制器,具有宽输入/输出电压范围。CX8838具有自动升降压模式平滑过渡和最大输入和输出电流限制功能,另外,CX8838具有输出电压动态变化、输入/输出电流限制动态变化和功率MOSFET死区控制功能。

  EN功能设定:CX8838可以通过EN来控制芯片的开启或关闭比,EH为高兴芯片关闭,EN为低芯片开启共工作

  I2C接口:CX8838使用I2C兼容接口进行灵活的充电参数编程和瞬时设备状态报告。I2C是一个双向2线串行接口。只需要两条总线:一条串行数据线(SDA)和一条串行时钟线(SCL)。在执行数据传输时,设备可以被视为主设备或从设备。主设备是在总线上启动数据传输并生成时钟信号以允许该传输的设备。当时,任何被寻址的设备都被认为是从设备。该设备作为地址为d6h的从设备运行,通过reg01-reg07从主设备(如微控制器或数字信号处理器)接收控制输入。I2c接口支持标准模式(高达100 kbit)和快速模式(高达400 kbit)。通过电流源或上拉电阻连接到正极电源电压,SDA和SCL引脚为开漏。

  ISC数据:SDA线路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周期内保持稳定。只有当SCL线上的时钟信号较低时,数据线的高或低状态才改变。为传输的每个数据生产一个时钟脉冲。

  输出电压设定:通过VFB端分压电阻设置系统的输出电压。

  输出正常指示灯:如果VOUT电压保持在设定电压的90%~110%之间,则PG引脚变为高阻抗,并且由于接上拉电阻,PG OUT变为“H”,表示输出电压正常。如果VOUT超出正常电压范围, PG OUT 变为“L”。如果不需要电源良好指示,保持PG引脚悬空。

  输入/输出电流设定:CX8838可以通过CS1和CS2引脚处的电阻来调整输入和输出的限制电流。

  启动和关闭条件:当SCL高时,SDA线上的高到低转换定义了启动条件。当SCL为高时,SDA线上的从低到高的转换定义了停止条件。启动和停止条件始终由主控形状生产。总线在启动状态后被认为是忙的,在停止状态后被认为是空闲的。

  数据格式:SDA 行上的每个字节必须是 8 位。每次传输的字节数不受限制。每个字节后面都必须有一个确认位。先用最高有效位(MSB)传输数据。如果从机在执行其他功能之前无法接收或传输另一个完整的数据字节,则它可以将时钟线 SCL 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强制主机进入等待状态(时钟延长)。当从系统准备好接收另一个字节的数据并释放时钟线 SCL 时,数据传输继续进行。
七、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