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被天线干扰

楼主(2020-12-29):
黄色部分是音频电路 以及音频模拟地。紫色为数字地。当开机时右边的2.4G模块天线会干扰到音频信号导致输出滴滴的叫声。绿色箭头用一个电阻和 数字地连接起来,现在发现在红色箭头处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起来可以 降低天线对音频信号的影响。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zyj9490 :哦哦,好的谢谢
@mengya33 :应是的,如果单纯的从输入端感应到天线信号,应为好点。如果干扰通道不是这样的,就无法改良。
@zyj9490 :请教下如果直接将他原来电阻换成磁珠会不会好点
加磁珠滤波加屏BI罩即可。

网友A:
地回路没设计好,数字地的回路与模拟地的回路有重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回路没设计好,数字地的回路与模拟地的回路有重合的地方

重合 ?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下吗?另外这个到底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合 ?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下吗?另外这个到底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

对于参考地的一点,有一段相同的路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回路共用了,使得数字信号的噪声加到模拟信号上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在红箭头处连接地线能减少影响,至少说明布线不良是有影响的,可以再用屏蔽等方法判断是否有辐射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参考地的一点,有一段相同的路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回路共用了,使得数字信号的噪声加到模拟信号上了, ...

会是音频供电部分这几个地设定错误导致?用手握住天线可以大大降低对音频信号的影响,这个算是降低了天线的辐射功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是音频供电部分这几个地设定错误导致?用手握住天线可以大大降低对音频信号的影响,这个算是降低了天线 ...

建议1,去掉绿箭头的0电阻,用导线连接黄色模拟地到板子的总电源地,跳过大面积数字地,2:在黄色音频区域,用铜箔做个简单的屏蔽罩试试看,

楼主:
实物图已经上传,以前是在红色箭头处 用0R电阻把数字地和音频地 连接起来,音频被天线干扰很大,后来在蓝色箭头处把两边地刮掉绿油漆连接来。再测发现受天线干扰大大降低

@HuRG :近LDO的两种地重叠的非常短呀
@awei0822 :问题是这2个箭头指示的地是同一块地,指示一个离LDO近一个离LDO远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一点接地了

网友B:
1.音频信号源在哪里?2.4G的模块是蓝牙音频模块吗?如果是,为什么不用差分信号?
最好能把从信号源到功放的这根线点亮看一下。
2.C108接地是从黄色区域直接接地,不建议这样做。
3.GND分割要慎重,如果不会出现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回流路径重叠的情况,不建议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音频信号源在哪里?2.4G的模块是蓝牙音频模块吗?如果是,为什么不用差分信号?
最好能把从信号源到功放 ...

1. 音频信号是从另一面的 DSP直接出来 ; 2.G模块不是蓝牙模块 ;图中黄色点亮走线(红色箭头)为DSP输出音频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音频信号是从另一面的 DSP直接出来 ; 2.G模块不是蓝牙模块 ;图中黄色点亮走线(红色箭头)为DSP输出 ...

1.现在的图好像与实物图对不上,黄色信号线的右端怎么是C86?
2.现在的图黄线信号线上方有一个基本与其平行的蓝色线,是什么线?

网友C:
看到图1和图2的电流路径区别了吗?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地方有类似的问题,也改进下,估计问题就解决的七七八八了

网友D:
大面积铺地即可,不用分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面积铺地即可,不用分割

要看情况的,有时候大面积铺地还不如完全不铺,或者有选择的铺地

网友E:
1.感觉不像是天线干扰,有可能是“天线模块”工作的时候消耗的电流比较大,这个PCB又设计的信号的回流路径太长,GND不稳定导致的。
2.单点接地用的磁珠或电阻,是不是随便选的?最好是换成焊锡。不要用感性器件,除非你明确感染源和频段,去选对应频段阻值较大的磁珠。
3.我的PCB的设计原则,通常不是因为音频重要就把他隔离开,而是发现干扰源,隔离干扰源。大部分的电路也不会去做大面积的地分割。

网友F:
把天线拿远一点,如果还有噪声,或者没什么改善,就不是辐射干扰,应该是电源干扰

网友G:
信息还是有点少,你做个实验,把这个地方短路, 看看什么现象。我原来在做音频IC FAE时就发现很多现象

网友F:
发现问题了,原来楼主的音频LDO的GND,跟音频功放的GND ,不是同一个。
应该把LDO跟功放的GND合一,再跟别的GND分割。

网友F:
R5应该放到U3的5V端,C12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