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有没有可视化IO分配工具?

楼主(2020-12-29):
IO分配搞不好就会有冲突,导致重新改版的问题.
请问灵动有没有可视化的工具,用来方便配置IO?
可以不生成初始化代码,但是能提示分配的是否可行就好了.
不追求stm32cube,能像STM8Cube一样也可以啊.

网友A:
正在Coning中!不单纯是引脚分配,更多的是代码、项目生成和文档管理。

网友B:
灵动貌似还没有吧

网友C:
这个功能挺重要的。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不过可以通过他家提供的例程进行修改的,这个也算是很方便

网友E:
灵动微好像没有可视化配置和生成代码的工具

网友F:
如果有的话 就太方便了

网友G:
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是ST,还是自己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H:
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是ST,哈哈哈

网友I:
灵动貌似还没有这种IDE

网友J:
灵动微好像没有可视化配置和生成代码的工具 ,但是这样的工具确实是将来的趋势。

网友K:
应该还在开发中

网友K:
同问,不知道灵动有没有这个计划。

网友L:
灵动现在应该是还没有的。期待后续出现。

网友M:
MM32应该还没有出现的,慢慢后续一定会出现的。

网友N: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期待吧

网友O:
可以通过灵动提供的例程进行修改,不是太费劲。

网友O:
期待,后续一定会慢慢出现的。

网友P(2021-01-28):
貌似没有,有的话就很方便了

网友Q:
搞配套的开发软件不是个小工程,现阶段能把固件库整好就很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