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M的openocd调试脚本的编写

楼主(2020-12-29):
如题,哪位大佬能指导下,现在试了用stm32f030的配置文件来试不能用,读不出device_id

网友A(2021-06-11):
请问你的目标芯片配置有配置吗?我的是linux下无法下载,正在找解决方法

网友B:
可能读device_id的位置不一样吧,建议看看航顺的数据手册哈,毕竟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C:
去查查手册,每家的ID存储位置和读取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A:
我已经换成JLink,可以成功下载。挺好用。

网友D:
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比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