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感线圈参数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29):
目前我们想做一个钳形的接地测量板卡,现在线圈的制作有问题,万能的网友有什么资料或者能给指导一下吗

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激励线圈上加上e0的电压,在感应线圈上会产生电流i2,i2的大小和两线圈的圈数有关系,i2=[1/(Nt*Nr)]*(e0/Rx)。我想知道两点,一是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测量出e0和i2,那么Rx便可计算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线圈电感量、磁芯介质在扮演什么角色?我该怎么选择和确定?为什么在感应线圈上是电流不是电压

楼主:
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激励线圈上加上e0的电压,在感应线圈上会产生电流i2,i2的大小和两线圈的圈数有关系,i2=[1/(Nt*Nr)]*(e0/Rx)。我想知道两点,一是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测量出e0和i2,那么Rx便可计算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线圈电感量、磁芯介质在扮演什么角色?我该怎么选择和确定?为什么在感应线圈上是电流不是电压

楼主:
叔,请教您一个问题。了解到钳形接地表的原理,就是有两个线圈,一个是激励线圈,一个是感应线圈。在激励线圈上施加电压,会在感应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根据测到的激励线圈的电压和感应线圈的电流,以及线圈匝数来计算被测电阻的大小,现在我根据这个原理做了一个简单的验证实验。如图所示,我们使用铁氧体磁环做了一个实验,在左边的磁环上使用信号发生器加入交流激励,通过中间的黄色负载线圈然后测量右边磁环的电流。左右两个磁环的匝数都是15,且右边磁环将电流表串入电路,不接任何电阻短路线圈。用示波器测量激励线圈和中间负载线圈的波形,符合15:1的比例,但是感应线圈里面测量不到任何的电流,使用示波器查看感应线圈的电压信号,发现电压信号和施加在激励线圈的信号是一样的,感觉左边的线圈和右边的线圈都是变压器,而没有电流互感器,是我的电路接错了吗?还是电流互感器还有其他的电路?

@tyw :谢谢~
tyw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叔,请教您一个问题。了解到钳形接地表的原理,就是有两个线圈,一个是激励线圈,一个是感应线圈。在激励 ...

网友B(2021-03-12):
21内总能发现未知的好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