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功放开关机的冲击声是怎么来的(有信号时,关机啪一声)

楼主:
没加信号输入时,开/关机功放都没有冲击声的,就是加信号(信号越大,冲击声也大)关机会有啪,就一声很脆的冲击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点评):
正常,厂家设计没问题啊,谁叫你机子没有工作正常时,冲信号呢?你可以把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就没有了。这是个蜇态过程。

网友B(2020-12-29):
什么牌子的攻放?为什么要在有信号时开关攻放?规范的攻放一般都带有喇叭保护电路,关机时先断开喇叭

网友C:
不少功放里面都有俗称 防冲 的继电器

网友D:
可能是输出级工作点在掉电瞬态失衡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