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F4P6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20-12-29):
使用STM32F030F4P6程序直接烧写到HK32F030F4P6中,485通讯,主频48M,波特率9600,HK32单片机接收到的8个字节会出现其中两个混到一起的情况,比如我发送的07 03 00 FB.....会出现仿真接收到的数据是07 20 FB.... 03和00读成了20,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问,等待回答。我也是9600波特率,我用的HK32F103RBT6

网友B:
同问,我的是HK32F030C8,也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C:
我也发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测测信号有没有貌似。另外就测一下,看看两端设备的实际波特率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