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F170,怎么用Flash模仿EEPROM使用呢?

楼主(2020-12-29):
最近项目用到华大hc32F170,做掉电保存数据,想使用Flash模仿EEPROM,参考了HDEE5例程,不成功。有哪位大神可以做出来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22-12-08):
如果用flash模拟eeprom的话,估计有点麻烦呢

网友B:
其实flash要使用之前,需要解锁的

网友C:
最好还是eeprom的,可以按字节方式写入

网友D:
那你就选择个flash型号,然后对其进行操作呗

网友E:
你是想用华大MCU内部的flash啊?

网友F:
他家有提供内部flash进行操作的demo了么?

网友G:
你看看芯片手册,看看内部flash如何解锁的和上锁的,就行了

网友H:
其实flash是按照页写入的,如果你的变量有些频繁的写入之类的,就不适合使用flash的

网友I:
你看看华大其他系列的MCU也是可以滴,就有对MCU的flash操作例子就行

网友J:
我不是很建议使用内部flash当做存储使用,有风险,操作还慢,不值得

网友K:
FLASH模拟EEPROM,只是个算法而已。你自己就可以写,那是拿空间换寿命的东西。

网友L:
直接写入flash就行。

网友M:
hc32F170的flash空间很大吗?

网友N:
怎么按照块数据进行写入呢?

网友O: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flash芯片呢?

网友P:
这个还需要模拟EEPROM的吗?

网友Q(2023-01-28):
不好弄,因为Flash和EEPROM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读写方式不同。

网友R:
掉电保存数据,PVD检测到掉电后,难道是写入flash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