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配置RCC 死在等待PLL锁定

楼主(2020-12-29):
今天调试个小板STM32F103C8   用内部RC配置到RCC时,程序一直在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Wait till PLLCLK is ready;
查看了文档频率也没有超出范围,换了2个板子现象也是一样;
配置: 内部RC   8M/2*12=48M
已搜索 网上到时有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说是处理好了,但是都没有说怎样处理,有始无终!
忘大家帮我小弟看一下,处理好后我会完整结贴!

网友A:
检查下电源,尤其VDDA接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电源,尤其VDDA接好没有。

谢谢香水城版主,一早能收到你的回复,深感幸福!
两套板子已确认VDDA GND 9pin 8pin 完全接好的。

楼主:
FlagStatus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0x39】 )

楼主:
HION 强制置1 RCC->CR |= (U32)0x01;  //也不行
RCC_HSICmd(ENABLE);                          //多次打开也不行

网友B:
hse没起镇?检查hserdy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e没起镇?检查hserdy位

用的是HSI

网友B(点评):
那就检查pll分频和倍频参数是不是超限了,然后就是avdd供电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内部RC 8M/2*12倍频=48M 没有超限(即使用最小的倍频*2也是不行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AVDD VSS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通过上面的RCC-CR寄存器分析,发现HSI都没有启动;
所以增加 检测代码: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Wait till RCC_FLAG_HSIRDY is ready
发现 还是在这里死掉的,说明HSI没有启动,但是我们用了
库函数   RCC_HSICmd(ENABLE);
寄存器   RCC->CR|=0x00000001;  //内部高速时钟使能HSION
两个方式置位,都不行,也没有碰到过HSI启动不了的情况,应为即使没有启动也是系统默认的HSI启动。

网友A:
HSI都启动不了,重点检测电源和芯片焊接。

我曾碰到有人芯片焊错方位的,死活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I都启动不了,重点检测电源和芯片焊接。

我曾碰到有人芯片焊错方位的,死活不工作。 ...

太奇怪了,我直接下载BIN工作是完全正常的,仿真就过不了检测标志位。

网友A:
最快捷、最方便的做法 干脆用Cubemx重新配置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快捷、最方便的做法 干脆用Cubemx重新配置一遍。

可是新版本的cube还是有bug,不如老版本的稳定。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香主:ST的价格什么时候能讲下来?现在我们都开始研究提桶跑路的方案了,ST是好用,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超出能承受的范围了。

网友D:
ST的人气是真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新版本的cube还是有bug,不如老版本的稳定。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香主:ST的价格什么时候能讲下来 ...

其实 ST 本身并没有怎么涨价,主要缺货导致外面价格混乱。

产能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包括国内厂家。价格一定会稳定下来,到底啥时我说不好。
还有 你说提桶跑路我们没法左右,但你跑到哪里去呢。ST原厂价格整体上一直很稳定,只是因为缺货导致外面价格出现离谱,本质还是缺货。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 ST 本身并没有怎么涨价,主要缺货导致外面价格混乱。

产能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包括国内厂家。价格一 ...

最近国内几家MCU大厂也在涨价了

网友E: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F:
初始化通不过啊

网友G:
供货商在提价格

网友H:
使用st的人太多了

网友I:
不太可能是焊错 否则根本没办法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太可能是焊错 否则根本没办法下载程序

对的

网友A:
像这种问题 重点检查各个电源脚的连接情况,都可靠接好, 再保证就是BOOT脚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