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的USB库

楼主(2020-12-29):
正在评估华大的MCU但是没找到USB固件库,谁知道在哪里下载?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就在固件库里面,我还以为是单独的呢,就像ST做的那样

网友A:
哪里找到的,也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找到的,也需要这个。

和标准外设固件库在一起,你再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标准外设固件库在一起,你再找下

好的,我再找找,谢谢。

网友B: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遇到USB 3.0口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遇到USB 3.0口不能用的问题?

哪个型号有USB 3.0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个型号有USB 3.0接口?

不是说有3.0的口,是插到3.0的口的电脑上不能用,提示硬件ID丢失、不能识别,底层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有3.0的口,是插到3.0的口的电脑上不能用,提示硬件ID丢失、不能识别,底层驱动的问题。 ...

可以使用的,刚刚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的,刚刚试过

什么系统?确定是USB 3.0的电脑主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确定是USB 3.0的电脑主板吗?

win10,是USB3.0的接口

网友E:
USB的方案,谁有做过啊?不知道上位机是否需要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10,是USB3.0的接口

我WIN7 64位,台式机和笔记本都不行,唯独办公室那个2.0口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