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分压

楼主(2020-12-29):
我用一个56K和一个12K的电阻对-5V进行分压,分出来的电压老是跳,56K前面的输入是很稳的,不多不少正好-5V,换过多只表测量都是-5V,但是分完之后的电压就不稳;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tyw
分压器内阻太大引起.负载电阻较小,并上去改变了分压比.换成5.6k和1.2k试试.不行再换小.

网友A:
贴个局部电路吧.  是不是分压点有其他干扰,  电阻空中焊接测试下

网友B:
1)分压电阻使用高精度采样电阻,2)配低通滤波电路,3)滤波后经OP再进入MCU,ADC转换时使用均值滤波等软件处理方法

网友C:
怎么个“不稳”?说说具体现象。

网友D:
先排除负载的影响,确定分压后没接负载吗?如果接了负载,可能是负载的影响。另外-5V很稳,分压后不稳,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真的稳。还是万用表的稳定。

网友E:
可能跟负载有关,将你分压后的电压与负载断开试一下

网友F:
电阻分压导致电压不稳是因为你的分压负载端与分压电阻并联后影响了分压电阻,你的分压负载是什么?

网友G:
负载是 有源还是无源,负载跟分压电阻的接线长不长?

网友:
应该是负载影响,或者源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H:
分压后,有没有加个小电容?

网友I(2021-04-02):
电阻分压,测量时电压表电阻相当于与电阻并联导致电阻变小,那电压也就会变小

网友J(2021-06-14):
分压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还请大侠们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