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 开adc电流高达200~300ma,有谁遇到?

楼主(2020-12-29):
ms51fb9ae 开adc电流高达200~300ma  ,程序如下:      u16 uint_ain7_v;

      Enable_ADC_AIN7;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uint_ain7_v = ((ADCRH<<4)|ADCRL);   把Enable_ADC_AIN7 屏蔽就好, 为防止外围影响,直接断开跟外围连接也不行,开ADC放久了,IC直接烧挂,
#define Enable_ADC_AIN7        ADCCON0&=0xF0;ADCCON0|=0x07;P11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7;ADCCON1|=SET_BIT0                //P11  代码是以前N76E003的,直接更改型号为MS51,用内部高频时钟16M

楼主:
打开  Enable_ADC_AIN5一样的问题,10ms采样一次

网友A:
adc是input mode,输入阻抗是2m ohm.
检查下外部电路是不是有短路或高压。

网友B:
这么高的电流 不应该

网友C:
如何量的adc的电流啊

网友D:
如何进行屏蔽呢

网友E:
整个电路板的电流好测量 单独adc的电流如何测得呢

网友F:
关掉adc情况立刻就改善了吗

网友G:
不烧录程序有没用问题?GPIO设置有问题吗?检测接地引脚输出高或者接VCC引脚输出了低电平;

网友:
确认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