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基本要求

楼主(2020-12-30):
(无正文)

楼主:
a. WiFi晶振,主板晶振下不能走sensor时钟线,应该远离。

楼主:
b.各时钟线数据线尽量用地护送,各时钟线不能平行走线并相互远离

楼主:
c.电源线,充电线过流线尽量粗

楼主:
d. WiFi天线和RF433天线尽量远离,防止相互干扰

楼主:
e. 音频电路远离高频天线,尽量保证音频电路整体以及和其他电路分离

楼主:
f. WiFi SDIO数据线尽量等长以及平行,SDIO布线必须避免靠近电源或CLK布线

楼主:
g. WiFi模块下一层需全面铺地,禁止电源布线或CLK从模块本层以及模块下内层穿越,最好是模块正下部分任何层都不要走线

楼主:
h. 各模的滤波电容必须遵循  电气特性走线,既滤波电容必须靠近被滤元件.

楼主:
i. 层间布线方向。应该互相垂直,顶层是水平方向,则底层为垂直方向,可以减少信号
j. USB D+ D-等差分信号线尽量等长,线宽跟线距为9mil,这两个信号线旁不可以铺铜,应该将地裸空

楼主:
k. 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尽量靠近主芯片

楼主:
l. sensor需要稳定的电压,建议LDO供电输出端用大容值的电容

楼主:
m. 走线阻抗设置为50欧

网友A:
就不能写在一个帖子里吗?

网友B:
还有更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