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后类似死机,但中断程序正常

楼主(2020-12-30):
STM32F103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后类似死机,但中断程序正常。具体情况是,程序长时间运行后,大约几个小时吧,就没有反应了,但是中断程序运行正常,有高手给个检查思路吗?谢谢

网友A:
状态乱了吧,

打印功能加上,运行到某个地方打个消息,监控下消息

网友A:
调试器接上,运行几个小时后,跟踪下

网友B:
连接调试器,在线跟踪

楼主:
谢谢大家,我按大家的方法试试

检测下用户程序逻辑,看看死到哪里去了。 可以尝试分块屏蔽调试,找找原因。

楼主:
经过细心检查,原因出在串口中断上,串口产生了溢出中断,但这个中断和接收中断是同一个中断号,不容易被发现,谢谢大家

网友C:
应该没死机 估计跑乱套了程序

网友D:
在线调试一下看看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E:
如何判定是溢出了呢

网友F:
楼主能说一下如何检查出来的吗 我好参考一下

网友G:
不错  没有出现其他的混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