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p2102 输出的txd和rxd是几伏的?

楼主(2020-12-30):
在网上看的版本比较多了,无论是自供电还是usb供电,那位熟悉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USB供电,不过可以通过对某引脚进行电源切换实现输出1.8/3.3/5等电压。具体哪个引脚我给忘记了,不过可以在网上找参考资料或者数据手册查看一下。这种还是很简单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B:
这个器件应该是 CMOS 5/3V 信号, 应该可以兼容 TTL 电平,
如果要连接 RS232, 需要再有电平转换芯片呢

网友C:
应该是3.3V兼容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