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震荡

楼主:
请教下大神,这个异或门LC震荡的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A(点评):
把异或门看成是反向放大器,按LC并联谐振计算F0=1/2*3.14*(L*(C1+C2//C3))^0.5,反馈糸数为C3/C2

网友A(点评):
C2C3按串联计算,等效电容为C2*C3/(C2+C3),下式的并联符号用错,计算公式与电阻并联值一样。

楼主(2020-12-30):
大神们,帮们解答

网友B:
C2、C3 串联,然后与 C1 并联,得到 C,与这个电感 L 就是楼主想要的 L、C,继续计算,应该很容易得到频率计算的公式。

网友C:
有点难,同问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