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如何设置keilc中的变量为低字节在前

楼主(2020-12-30):
可实现下面的功能:

         U8  c[2]={0};
         U16 ival=0;

         c[0]=0x02;
         c[1]=0x01;
         ival= *(U16 *)&c[0];

       // 实际结果: ival 的值为0x0201     (高位在前)

       // 期望结果: ival 的值为0x0102     (低位在前)

网友A:
这跟keil没有关系,是CPU架构的问题,STM8是大端模式

网友B:
STM8是大端模式就没有keil的事情了,是吗?

网友C:
Keil C51 也是大端模式,  arm Cortex-M 系列是小端模式,  但是 Cortex-R 系列也是大端模式. 也可以用 Keil

网友D:
不是通过keil能设置的

网友E:
高低位谁在前是你自己定义的

网友F:
不是大端模式的问题

网友G:
这样会不会发生冲突呢

网友H:
KEIL C51就是大端模式,与CPU关系不大(但有些CPU对某种模式有偏好,效率要稍高些),是编译器的行为(8位机更是如此)

楼主(2021-03-19):
如果可以在在keil中设置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就方便了,现在收到APP传来的数据都是小端模式,很多APP指令中的数据都要写代码交换高低字节。主要是mcu空间有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