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IO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20-12-30):
本人用SH79F084A做项目,烧录程序时代码选项默认为上电复位后IO为准双向模式,即复位后所有IO为0xFF  这时产品的led会闪一下(LED高电平开启),这时我把代码选项设置为上电复位后IO为高阻状态,上电时LED不会闪一下,然后在代码中gpio初始化为 PXM0 = 0X00,PXM1 = 0X00 所有GPIO设置为准双向模式   但硬件不工作了,求解。。

网友A(2021-06-16):
这个芯片没用过,
结合其他芯片看,IO只能在一种状态下工作,就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是需要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B:
什么是你所谓的“硬件不工作了”?
叫别人猜吗?

网友C:
怎么叫不工作了,现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