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互感器的疑问

楼主(2020-12-30):
了解到钳形接地表的原理,就是有两个线圈,一个是激励线圈,一个是感应线圈。在激励线圈上施加电压,会在感应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根据测到的激励线圈的电压和感应线圈的电流,以及线圈匝数来计算被测电阻的大小,现在我根据这个原理做了一个简单的验证实验。如图所示,我们使用铁氧体磁环做了一个实验,在左边的磁环上使用信号发生器加入交流激励,通过中间的黄色负载线圈然后测量右边磁环的电流。左右两个磁环的匝数都是15,且右边磁环将电流表串入电路,不接任何电阻短路线圈。用示波器测量激励线圈和中间负载线圈的波形,符合15:1的比例,但是感应线圈里面测量不到任何的电流,使用示波器查看感应线圈的电压信号,发现电压信号和施加在激励线圈的信号是一样的,感觉左边的线圈和右边的线圈都是变压器,而没有电流互感器,是我的电路接错了吗?还是电流互感器还有其他的电路?
本人也一直不明白,同样是线圈,为什么激励线圈和负载线圈之间是电压的关系,而负载线圈和感应线圈之间是电流感应。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电力开关柜的在线小信号接地阻抗测试仪吧?

网友A:
负载线圈不接负载辉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线圈不接负载辉发生什么?

负载线圈在模拟的实验中是以根导线,它自身不就是一个负载吗?自身就有电阻,只不过电阻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是电流比较大。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感应线圈的电流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