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压缓慢上升

楼主(2020-12-31):
我做了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用的AD4638运放和4.7uF得电容开关芯片用的是max4564,再激励电压相同得情况下发现采样保持得电压有时候在缓慢降低有时候却缓慢升高每1小时升高0.02V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A:
4.7uF太小了,换到47uF看看。再看看开关的漏电流和运放的偏置电流。
假如开关的最大电荷注入是40pC,那么就构成40pC/4.7uF的误差,电容越大,这个误差会小。需要考虑开关最坏情况的漏电流和运放的偏置电流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在低压的半周期。这个压降可以用Vdrop = Ileakage * Tswith/C(hold).一般理论计算在几十nV比较合理。

网友B:
模拟开关关断隔离度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