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6)——信号流相关之二

楼主(2020-12-31):
之前已经论述了单向网络作为相关前导,下面将就反馈的“标准形式”给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论述。

楼主:
先看一个一般网络示意图:

上图非单向。

楼主:
在上图基础上加入一个受控源(单向),且设其为理想。那么,得下图:

楼主:
注意上图由于引入了理想受控源,导致原本非单向的部分变成了单向。下面用信号流(图)表示之。

楼主:
变换上面的信号流图得下图:

楼主:
由上图,自然得到相关表达式。这就是常见的反馈“标准形式”。

下面给出相关端口理论的进一步论述。

楼主:
先给出相关二端口网络连接图:

楼主:
前面的那个反馈标准形式可以细化成上述四种组态。下面再具体落实到ABCD参数矩阵关系。

楼主:
具体再给个例子看看:

楼主:
再一定条件下,有如下结果。

楼主:
注意最后的那个表达式,那就是反馈“标准形式”的相关表达式。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反馈“标准形式”并不是反馈的一般形式。反馈的一般形式要稍许复杂,将在后续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