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转3V,1,8V转3.3V电源芯片的规格书参数

楼主(2020-12-31):
1.8V电平如何稳压稳定输出3V或者3.3V,就需要用到1.8V3V1,8V3.3V电源芯片,就PW5100(低功耗,外围简单),PW5200A是可调输出电压,可以输出电压根据外围电阻来设置命令或变化输出电压。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PFM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入电压最低0.7V,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开关电流1.5A.
PW5100适用于1节干电池1.5V/镍氢电池1.2V2节干电池/镍氢电池,3节干电池/镍氢电池输入,升压稳压芯片。最高效率95%。
PW5100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带EN可关断脚的同步升压IC,
PW5100输入电压:0.7V-5V
PW5100输出电压:3V,3.3V,5V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