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电压缓慢上升

楼主(2020-12-31):
我做了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用的AD4638运放和4.7uF得电容开关芯片用的是max4564,再激励电压相同得情况下发现采样保持得电压有时候在缓慢降低有时候却缓慢升高每1小时升高0.02V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正负方波,应该还好。这个电路相对有点儿复杂。你没有具体讲清楚。我也设计过电导率的电路,原理应该类似,有几个地方,供参考。你没有描述自动增益控制,还有后面的采样保持电路。这两个地方没设计好,会导致采样的误差会非常大。

楼主(点评):
请问下您得自动增益怎么做得呢 我目前没有这个部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模拟开关切换增益电阻,软件自动切换,切到合适的就用当前的增益参与计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切换增益是应对不同溶液的浓度来设置不同的量程吗

网友B:
每小时变化0.02V,这是环境温度、湿度变化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