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迅为i.MX6ULL终结者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实验程序编写

楼主(2020-12-31):
**目录
  • 1 修改设备树文件
  • 2 platform驱动程序
  • 3 应用测试程序
1 修改设备树文件

设备树文件可以直接使用第三十五章中添加的gpioled子节点即可,不用重复添加。

2 platform驱动程序

本实验例程路径:i.MX6UL终结者光盘资料/06_Linux驱动例程/15_gpioled_dts
创建led_driver.c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_gpio.h>
12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3 #include <linux/timer.h>
14 #include <linux/irq.h>
15 #include <linux/wait.h>
16 #include <linux/poll.h>
17 #include <linux/fs.h>
18 #include <linux/fcntl.h>
19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24 #define LEDDEV_CNT              1                    /* 设备号长度   */
25 #define LEDDEV_NAME             "dtsplatled"    /* 设备名字     */
26 #define LEDOFF                  0
27 #define LEDON                   1
28
29 /* leddev设备结构体 */
30 struct leddev_dev{
31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2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3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4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5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6         struct device_node *node;       /* LED设备节点 */
37         int led0;                      /* LED灯GPIO标号 */
38 };
39
40 struct leddev_dev leddev;               /* led设备 */
41
42 /*
43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41158]@description[/url]         : LED打开/关闭
44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45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无
46  */
47 void led0_switch(u8 sta)
48 {
49         if (sta == LEDON )
50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 0);
51         else if (sta == LEDOFF)
52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 1);
53 }
54
55 /*
56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7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8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9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6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61  */
62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63 {
64         filp->private_data = &leddev; /* 设置私有数据  */
65         return 0;
66 }
67
68 /*
69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70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71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72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73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4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75  */
76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77 {
78         int retvalue;
79         unsigned char databuf[2];
80         unsigned char ledstat;
81
82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83         if(retvalue < 0) {
84
85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86                 return -EFAULT;
87         }
88
89         ledstat = databuf[0];
90         if (ledstat == LEDON) {
91                 led0_switch(LEDON);
92         } else if (ledstat == LEDOFF) {
93                 led0_switch(LEDOFF);
94         }
95         return 0;
96 }
97
98 /* 设备操作函数 */
99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
100         .owner = THIS_MODULE,
101         .open = led_open,
102         .write = led_write,
103 };
104
105 /*
106  * @description         : f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当驱动与
107  *                                        设备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108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109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10  */
111 static int 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12 {
113         printk("led driver and device was matched!\r\n");
114         /* 1、设置设备号 */
115         if (leddev.major) {
116                 leddev.devid = MKDEV(leddev.major, 0);
117               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18         } else {
119              alloc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0,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20                 leddev.major = MAJOR(leddev.devid);
121         }
122
123         /* 2、注册设备      */
124         cdev_init(&leddev.cdev, &led_fops);
125         cdev_add(&leddev.cdev, leddev.devid, LEDDEV_CNT);
126
127         /* 3、创建类      */
128         led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LEDDEV_NAME);
129         if (IS_ERR(leddev.class)) {
130                 return PTR_ERR(leddev.class);
131         }
132
133         /* 4、创建设备 */
134         leddev.device = device_create(leddev.class, NULL, leddev.devid,
NULL, LEDDEV_NAME);
135         if (IS_ERR(leddev.device)) {
136                 return PTR_ERR(leddev.device);
137         }
138
139         /* 5、初始化IO */
140         leddev.node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141         if (leddev.node == NULL){
142                 printk("gpioled node nost find!\r\n");
143                 return -EINVAL;
144         }
145
146         leddev.led0 = of_get_named_gpio(leddev.node, "led-gpio", 0);
147         if (leddev.led0 < 0) {
148                 printk("can't get led-gpio\r\n");
149                 return -EINVAL;
150         }
151
152         gpio_request(leddev.led0, "led0");
153     gpio_direction_output(leddev.led0, 1); /* led0 IO设置为输出,默认高电平 */
154         return 0;
155 }
156
157 /*
158  * @description : platform驱动的remove函数,移除platform
驱动的时候此函数会执行
159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160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61  */
162 static int le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63 {
164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 1);         /* 卸载驱动的时候关闭LED */
165
166         cdev_del(&leddev.cdev);                         /*  删除cdev */
167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 注销设备号 */
168         device_destroy(leddev.class, leddev.devid);
169         class_destroy(leddev.class);
170         return 0;
171 }
172
173 /* 匹配列表 */
174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led_of_match[] = {
175         { .compatible = "gpioled" },
176         { /* Sentinel */ }
177 };
178
179 /* platform驱动结构体 */
180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_driver = {
181         .driver         = {
182                 .name   = "imx6ul-led",     /*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
183                 .of_match_table = led_of_match, /* 设备树匹配表 */
184         },
185         .probe          = led_probe,
186         .remove         = led_remove,
187 };
188
189 /*
190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加载函数
191  * @param               : 无
192  * @return              : 无
193  */
194 static int __init leddriver_init(void)
195 {
196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led_driver);
197 }
198
199 /*
200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卸载函数
201  * @param               : 无
202  * @return              : 无
203  */
204 static void __exit leddriver_exit(void)
205 {
206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led_driver);
207 }
208
209 module_init(leddriver_init);
210 module_exit(leddriver_exit);
211 MODULE_LICENSE("GPL");
212 MODULE_AUTHOR("topeet");

第 174~177 行,匹配表,描述了此驱动都和什么样的设备匹配,第 175 行添加了一条值为"gpioled"的 compatible 属性值,当设备树中某个设备节点的 compatible 属性值也为 “gpioled”的时候就会与此驱动匹配。
第 180~187 行,platform_driver 驱动结构体,182 行设置这个 platform 驱动的名字为“imx6ul-led”,因此,当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为“imx6u-led”的文件。 第 183 行设置 of_match_table 为上面的 led_of_match。

3 应用测试程序

应用测试程序直接使用上一章44.3.2的led_test.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