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电流小的疑问

楼主(2020-12-31):
我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TP4056的锂电池充电电路给26650充电,用万用表接vcc,档位调到10A检测充电电流,充电电流基本都在150~250ma之间,远远达不到文档描述到电流,到底问题在哪?我用TP4057测试的时候也是,充电电流只有几十毫安到100多毫安左右

PROG脚接的是1.2k电阻
图中的两个电容接入了10uf的电解电容0.4Ω的电阻没有所以没接上
vcc的电流是通过mp2307降压到4.95v
26650电池的电压是3.7v

网友A:
1 测电流的方式 表笔压降损失太大了,
2 测电流,最好线越短越好,越粗越好,另外监控下输入脚的电压

网友B:
请用直流钳形表测量一下电流的大小试试看。用串联电流表 的方式测量这种压降本身就很小的系统的电流,串入造成的(降压)影响相对太大。

网友C:
把0.4欧姆接上,测量0.4欧姆上电压,不要串万用表。

网友:
13年接触过这个片子,折腾了很久,发现要大电流就2点
1,电源功率要足,用电脑的usb充很难超过500mA
2,上面你那个0.4欧的电阻最好串上,那个是在电流比较大时降压用的,TP4056是线性充电片子,意思是5V降到4.2V,这多出来的0.8V要在片子上产生
耗散功率,片子会发热,热过头了片子自己就限流保护了,电流上不去。所以前面串个0.4的电阻,电流越大压降越大,给4056分担负担
不知道现在4056背面后焊盘没有了,如果有,一定要接地铺铜辅助散热(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用热风枪就是为了吹这货下面的焊盘)
总是电源充足,散热可靠的情况下,4056干上1A没啥问题
测量别用万用表串进去,万用表电流档内阻不小,会分压

网友D:
5楼说得对,这玩意设计合适了1A也是可以的,就是要注意安全,电池充电发热一定要重视,可能引起火灾!!可能引起火灾!!可能引起火灾!!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2021-05-18):
面包板搭建的要注意散热问题,线性的发热量比较达,芯片内部有热保护功能会限制充电电流

SM5202 兼容普通4056脚位,输入耐压更高 具有OVP和电池反接保护,多种封装可选。免费赠样 需要的联系